天九可以玩模拟器吗

楼主(2008-11-11):
怎没设置

网友:
帮你转帖一个,我有一些小修改,有不清楚的再问。

      天地飞9通 模拟器连接设置方法

电脑飞行模拟器要求遥控器必须使用 PPM 信号调制方式! 必须使用传统斜盘控制!
请务必使用遥控器中不同的模型数据进行模拟器(如:模型2)和真机(如:模型 1)飞行!
为了在使用电脑模拟器练习时节省电力,可以取出遥控器背面的高频头(必须在关闭电源时)。

如何选择 模型2 数据

1 常按 屏幕左方“MENU”的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
2 按屏幕右方的圆圈键,进入①机型参数选择,
3 在机型参数选择菜单中,按屏幕右方上三角形键,屏幕上显示 机型 2 [HeliMODE] PCM
4 按屏幕右方的 圆圈键,出现 确认菜单。按 右三角形键,将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确认 上。
5 再按屏幕右方的圆圈键,确认菜单消失。重新开闭遥控器电源开关。屏幕中心的直升机图形旁出现一个小的“2”字样。此时您已经成功的将遥控器切换到了模型2 数据中!
同样方法可将遥控器切换至其他 模型数据

二 如何使模型2 使用传统斜盘控制(普通十字盘)

常按 屏幕左方 “MENU”的同时,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
2 按 屏幕右方的 下三角形键,将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⑥十字盘类型选择。按 圆圈键,进入菜单。
在 十字盘类型 菜单中,按屏幕左方 (—)键,直到出现 十字盘:普通
4 按屏幕右方的 圆圈键,自动退出到 系统设置 菜单
关闭再打开遥控器 电源开关。此时您已经成功的将遥控器切换到了模型2 传统斜盘(普通十字盘)!
此步骤只需设置一次,遥控器将自动保存此项数据。
因此设定完成后,使用模拟器只需将遥控器切换到 模型 2 ,
使用真机请务必切换到正确的对应模型数据!!
电脑飞行模拟器 要求遥控器必须使用 PPM 信号调制方式! 必须使用 传统斜盘控制!
请务必使用遥控器中 不同的 模型数据,进行 模拟器(如:模型2) 和 真机(如:模型 1) 飞行!
为了在使用电脑模拟器练习时节省电力,可以取出遥控器背面的 高频头(必须关闭电源时)。

三 如何使模型2 使用 PPM信号调制方式
1 常按 屏幕左方 “MENU”的同时,打开遥控器 电源开关
2 按 屏幕右方的 下三角形键,将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⑤ 调制类型。按 圆圈键,进入菜单。
3 在 调制类型 菜单中,按屏幕右方 上三角形键,使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PPM 上。
4 按屏幕右方的 圆圈键,出现 重开机生效!菜单。按 右三角形键,将 黑色复选框 移动到 确认 上。
5 再按屏幕右方的 圆圈键,重开机生效!菜单 消失。重新开闭遥控器 电源开关。屏幕右方的 计时表 下出现 一个粗体“PPM”字样。此时您已经成功的将遥控器切换到了 模型2PPM 调制类型!

此步骤只需设置一次。一套模型数据 如果被设定为PPM 或 PCM 信号调制方式,则将自动保存此项数据。
因此设定完成后,使用模拟器 只需将遥控器切换到 模型 2
使用真机请务必切换到 正确的对应 模型数据!!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w1wmx.com/article/2008/0506/article_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