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出问题了!

楼主(2008-11-11):
电脑在运行时不定时的出现蓝屏!不知道那里的问题!请帮帮我吧!!谢谢了!

网友:
你有没有安裝新軟件, 可能新裝軟件有問題

网友:
或者新裝硬件

网友:
立即备份硬盘数据,80%是硬盘故障前兆。

什么硬盘?是希捷吗?

网友:
有可能是
1、硬盘出现坏道
2、系统中病毒(这个可能非常大)
你可以找个电脑上网查查0X000000007的错误是什么原因的,最好还是隔系统

网友:
首先考虑软件问题,如果重装系统后还会出现此故障,更换内存.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百分之7 80是硬件````

网友:
主板故障也是有可能的,看电容有没有冒浆

网友:
肯定是内存 我原来买过假的金士顿内存先开始没事儿用一段后多次出现蓝屏 后来用排除法用监测卡检测到内存故障。换了新的后就没事儿了,lz跟朋友换个内存先去试试吧。

网友:
刚处理完这个问题,是软件问题,恢复操作系统就OK了。

网友:
1、温度
2、内存——替换试验
3、排除上边这俩,若是希捷500G串口硬盘或类似的,什么也别做了,赶紧备份数据,别等出事了哭。备份了数据后再说别的。

亲身体验,和你状况相同,因大意晚了一步,500GB,十二年的珍藏数据……

其他如内存、主板坏了都没什么,换或修就是了,只有硬盘,会让你哭。
希望不是硬盘的问题,不过不要心存侥幸……

网友:
我机器上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都是病毒引起的,通常发生在防火墙临时关闭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以后。

用事先制作的系统镜像恢复盘,倒回去立马就没事了。

不过蓝瓶也可能是硬件或者新装软件和系统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可能性最大:硬盘在启动区有严重的坏道

网友:
系统文件问题

网友:
真是搞笑,刚看完你的这个帖子,我的电脑也给我蓝了。是0008E  以前从来没蓝过,,第一反映  被传染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比较大!然后考虑硬盘

网友:
多半是硬盘出问题了,注意备份

网友:
内存,硬盘,肯定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