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GF悬停时右边高左边低

楼主(2008-11-11):
我有个亚托450GF的机子,能正常飞行,可是在稳定悬停在空中的时候,机子是歪的(尾对人时,看过去机子右侧低一点,左侧高一点。主旋翼也是这样,好像往右打了副翼,但实际是悬停的),很难看。有人说改变一下尾旋翼的角度会好些;有人说是右边重了;有人说是左边重了;我考虑陀螺滞后90度效应,主旋翼又是顺时针,右低左高,会不会是前面重了。可头疼的是这些都无效。不知高手们有何高见,在这里向你们请教了。

网友:
正常现象 我的GF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是直升机的通病,原因可以看下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B5%C4%BD%E2%CA%CD

网友A:
解决方法比较简单,想办法吧尾轴的高度提升到和大奖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比较简单,想办法吧尾轴的高度提升到和大奖在一个平面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这个方法听过N个人说过,希望快点出试飞报告。

网友B:
那个想法是“想当然”的,无论多高,也是向右的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就是真机上现在正在用的。

网友:
只有把尾桨推力平衡了,才可能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想法是“想当然”的,无论多高,也是向右的

向右倾斜的......

网友:
原来如此~哈哈~我一直以为我的飞机有问题~也正想问呢~

楼主:
谢谢大家了,收益菲浅。特别是Edward的贴,学到了不少,你说的尾桨左推力这是个硬道理,有人说把尾桨提高到和主桨一样的高度,能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一叶遮木,没有从整个直升机的受力情况来分析。难道把尾桨提到主桨的高度就没有左推力了?对整个直升机来说左推力是一样的。我已从力学分析的角度做了实验。Edard是对的。

楼主:
我想地面效应可能和这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收益菲浅。特别是Edward的贴,学到了不少,你说的尾桨左推力这是个硬道理,有人说把尾桨提高到和主桨一样的高度,能改变这种状况,这是一叶遮木,没有从整个直升机的受力情况来分析。难道把尾桨提到主桨 ...

其实只是个普通的二力平衡的问题,根本不涉及力矩,更谈不上什么陀螺效应。

还是我那道题目:请问直升机悬停时如果持续地横向推动直升机脚架,直升机会有什么反应?

自己做做试验,回答了这个问题,所谓“把尾桨提高到和主桨一样的高度能消除侧倾”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网友:
这个问题现在有做出实验结果的嘛?

网友C:
卡50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是双浆共轴机的优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50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是双浆共轴机的优势吧?

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只是在起降时要稍微注意。共轴遇到的问题似乎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