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往下推还是上推?

楼主(2008-11-12):
翼展1.7米,长1米.和设备全重950克,滑翔性能很好,没人带,不知怎样去吃风.都是在乱飘.
大家看看我的电动机,,以前没安推拉角,大油门时飞机会往下飞(滑翔时看重心是合适的).现在是往下推的,现在对不?

网友:
铝合金机身?

网友:
往下推肯定不行,往上馒慢调整至平衡为止。

楼主:
一直飞前拉的,现在后推的不知道了

网友:
平的好些

网友:
应该往下推4--6度。

我做过这种后推式的水机,电机机位高,会产生低头力矩,所以需要下推来平衡它。如果是高电机位的前拉式,就要上拉4--6度,道理一样。

网友:
这个飞机航拍很好啊!

网友:
下推好些,稳定的低头力矩,对飞机好,但不要一直低头

网友:
挖!lz高航拍啊!

楼主:
谢谢LS的各位

网友:
往下一点好。这个摄像头清晰度很高,期待你的视频。

网友:
在重心后面。。。因该向上一点

网友:
张哥!!!你什么时候出来晒JJ了

张哥!!!你什么时候出来晒JJ了,哪天搞的照片啊

网友:
前拉后推一个样``
想想就知道```不知道画跟平行线就知道了`````
还是要向上翘几度```跟前拉向下一个道理```
偏角也一样道理```

网友:
哈哈哈,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确定电机角度:电机推力线和尾翼平行就OK了!后推机一般不考虑右拉角~~~

楼主:
飞过了,推力稍微向下-----正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