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车的自动换刀(更新了视频)

楼主(2008-11-12):
改好了数控车,但是要手动换刀,用起来很不爽,。。一生气做一个自动换刀。
传动形式涡轮蜗杆副。可以6把刀。用57的电机带动。换刀时间1.2秒废话不说了。直接视频

做好了就要用,今天安装到了床上。。实验了一下,效果还算满意,。
做了一点更改,57的电机有丢步现象,所以改为86电机,丢步现象消失。换刀时间明显快了。不到一秒。

网友A:
逆耳忠言:這只能代表這個刀架能帶著刀轉,幷不代表就是換刀系統。
最起碼還要帶牀身上的自動刀夾,對刀程序才能算能用。
而且要實用,還需要保證主控程序里換刀的調整,校對過程。。。。。。。等等~

不過,邁出第一步總是好樣的,支持!

网友B:
刀到位后,要不要采取锁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耳忠言:這只能代表這個刀架能帶著刀轉,幷不代表就是換刀系統。
最起碼還要帶牀身上的自動刀夾,對刀程序才能算能用。
而且要實用,還需要保證主控程序里換刀的調整,校對過程。。。。。。。等等~

不過,邁 ...

其实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很多的换刀结构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用的减速方式不一样而已。对刀是比较简单的,本身就是准备用mach控制,只需要多设定一个轴就可以,都不需要分割的精度高。要求只要没有间隙就好。我对刀的时候只需要记住对刀的数值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到位后,要不要采取锁紧装置?

用的是涡轮蜗杆副。螺旋升角小于3度,具有有自锁功能。所以不需要再加锁紧装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涡轮蜗杆副。螺旋升角小于3度,具有有自锁功能。所以不需要再加锁紧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说错了吗?问题是的确锁住了,。理论和实践都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耳忠言:這只能代表這個刀架能帶著刀轉,幷不代表就是換刀系統。
最起碼還要帶牀身上的自動刀夾,對刀程序才能算能用。
而且要實用,還需要保證主控程序里換刀的調整,校對過程。。。。。。。等等~

不過,邁 ...

先上一个试验的钻孔程序,一步步的来。你上面说的那些因素我在制作之前都考虑过,理论上都通过之后才做的。

网友D:
实际可行就是硬道理。
使用时注意蜗轮蜗杆的磨损。一旦出现回差,要及时消除。否则加工产生的切削力会使蜗轮不规则磨损加剧。消回差可以做负差配合。但需要面对的同样是磨损问题。我曾把蜗轮一切为二,靠4颗M4螺丝调整齿的位移来实现负差配合。间隙是没有了。但转动需要的力矩大了许多。同时,磨损也增加。系统可靠性亟待检验。
不知道你这减速箱里面是什么结构,如何做的消隙。

网友:
商品的自动刀架用蜗轮蜗杆减速+高精度齿盘定位.

楼主(2009-01-05):
引用 网友D:
实际可行就是硬道理。
使用时注意蜗轮蜗杆的磨损。一旦出现回差,要及时消除。否则加工产生的切削力会使蜗轮不规则磨损加剧。消回差可以做负差配合。但需要面对的同样是磨损问题。我曾把蜗轮一切为二,靠4颗M4螺丝调 ...

消间隙用的是偏心结构、

网友E:
不错!
加一个旋编做反馈或是点反馈可能就不会这么依赖机械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加一个旋编做反馈或是点反馈可能就不会这么依赖机械精度了

呵呵。。多谢你的建议、已经加了编码器。电机也伺服了。的确如果只依靠机械制造精度会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