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悬停下401锁尾不如240??

楼主(2008-11-12):
我的401配合辉盛9克悬停要漂,机头向左漂,所有配置不变,包括中立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用240就不漂.
401感度60,延迟40.行程95,没有撞墙.摇臂在最里面的孔,往外就要追尾了.中立点已经很靠近尾波箱了还漂.
另外,个人感觉中立点位置变化,比如在中心和很靠近尾波箱,变化不大,基本一样.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很正常。换个240或者换个401结果可能正好相反。和陀螺仪没关系,遥控系统自身局限使然。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早想通了,调好的机子,每次上电,飘的速度、方向都可能不一样。
其实不就修下尾嘛,没有锁尾不也照样飞?
到航线以后就更无影响了

网友B:
从240换成401中立点需重新定位是肯定的,可是LZ说“个人感觉中立点位置变化,比如在中心和很靠近尾波箱,变化不大,基本一样”这就奇怪了,
LZ于抓中立点之前是否有先重置401,然后拔电再重插电,之后再切换到一般模式找中立点?我当时240换上401时省略了重置的动作也有同样的毛病,供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240换成401中立点需重新定位是肯定的,可是LZ说“个人感觉中立点位置变化,比如在中心和很靠近尾波箱,变化不大,基本一样”这就奇怪了,
LZ于抓中立点之前是否有先重置401,然后拔电再重插电,之后再切换到一般模式 ...

中立点调整在锁尾模式下对悬停的飘移确实没有大帮助的,我认为调好中立点的意义在于使左右转向的速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早想通了,调好的机子,每次上电,飘的速度、方向都可能不一样。
其实不就修下尾嘛,没有锁尾不也照样飞?
到航线以后就更无影响了 [
你说的这个叫混沌现象,初始条件发生细微差别其结果可能大不相同。飞机每次起飞时姿态、环境都有细微差别,飞起来后飘的方向速度都不同,所以只有等飞起来后距离地面一定高度后再调试稳定。

网友:
貌似偶的240要升值了

网友:
尾舵會飄有可能是陀螺儀置放的位置、尾舵機、機體的調整(震動)、控的干擾都是問題

网友:
复杂啊~硬着头皮学~~~

网友C:
貌似401并无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用401的感觉是,普通模式下使用401时转向感觉慢,3D状态下转向灵活,这是因为转速的问题,转速高了尾桨的效率也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401并无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用401的感觉是,普通模式下使用401时转向感觉慢,3D状态下转向灵活,这是因为转速的问题,转速高了尾桨的效率也高了

你把敏感度降低,一样可以非常灵活,并不完全是转速的原因

楼主:
个人感觉只要不追尾,感度高低差别不大,现在最头痛的还是左漂的问题。安装位置,粘的安装纸的软硬都试了,没有改善哦

网友:
240比401好嘛 ???

网友:
安定环境下没有任何区别,都【应该会】飘
区别在于不安定的条件下,比如有风或做3D时,好的陀螺和一般陀螺的差别就明显了
对一般悬停和航线来说,不会有任何区别。如果有的话那是机器没调好。

网友:
尾桨初此角度的问题,401的中立点没有调好,尾巴会往右缓慢转的,调大尾翼的角度就能解决问题!240是不可能比401 好的,另外建议配数码舵机

网友:
这么好的陀螺都买了。舵机干嘛省那点。。。。推荐换舵机。。。

网友:
240悬停时,尾巴更自然,也就是说,不是那么的精准。如:左旋,然后停止,240会继续左旋一点,逐渐减速到不动。

401悬停时,尾巴更坚固,也就是所说的,像有个绳子拽着一样。401的精度的确好,但缺乏自然感觉。

这是我用240和401的感受。

当然,401也可以做到240的感觉,可以通过参数设置达到目的。但240无法达到401的性能和感受,这就是差距。呵呵

楼主:
今天把401掉了个头,正反开关也掉了个头,本来正的改反了.这下好玩了,本来机头左漂的改右漂了,本来尾推靠波箱的,现在放尾轴中点,重置401中立点,还是机头右漂.呵呵.估计还是中立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