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2-0851需要什么样的适配器

楼主(2008-11-12):
想换锂电,买EK2-0851,但原装ESKY的适配器比较贵,要30多。
以前用镍氢电池,原装适配器坏掉后,就去现货市场买了个便宜的才不到十元钱,输出标识为12V,250MAH的,一直用到镍氢电池基本报废了。打开看过里面只有一个变压器和几个二极管,原装的ESKY的好像也是这样的件。
想请教这个便宜的适配器是否可以用作0851的适配器呢?给支招怎么判断适配器的质量好坏呢?

先谢谢!

网友:
电压够了。。
但是输出电流不够。。。
充个Li点那要何年何月去了?

网友:
至少要拿个1A的适配器
我的0851用的就是12.6V 。1A的适配器 充3S1800毫安Li电充的我要吐血 要充近8小时
但是截止电压很准 4.20 4.20 4.20

网友A:
建议lz买 12v 3A的电源适配器。我一直用的好好的。

ls 1800mah要8小时,也太夸张了!

我冲2200mah一般4.5-5h搞定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从电脑电源里面拉一对12v的线出来

网友:
0851原装的适配器是开关电源的,电流比较大,LZ说的一个变压器几个二极管的适配器电流很小,标识为250MA不能用的,起码要1A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买 12v 3A的电源适配器。我一直用的好好的。

ls 1800mah要8小时,也太夸张了!

我冲2200mah一般4.5-5h搞定

我的是1A的电源
没夸张要7.2小时。。
用1000除以3就知道每节Li电充入的电流(3SLi点每节333毫安 考虑损耗 )1800除以333需要5.4小时充满。考虑到损耗的话估计就在6个半左右小时-7小时左右。。

网友:
0851自身最大能为每节电池提供多大的电流充电?

不是你外接10A 的适配器,每节就是10/3=3.3A的

建议适配器输出电压12.6v以上,呵呵

网友:
0851 配置 12V 1A 觉得还是不太合理的,假设 2s 3s 同时充电(至少说明书说可以),使用 12V 1A 电源,也能使充电器工作,电源能够提供的能量是 12w ,而充电消耗的能量是 15.75W (以单节电池 4.2V,电流 0.75A 计),如果充电器这时候能工作,只能是降低电流。

即使按照说明书要求配置 12V 1.5A 电源,所能提供的能量也只有 18W ,而消耗的能量高达 15.75W,是否需要配置更大的电源,比如 12V 2A 电源?

网友:
电子城去买个12V的变压器,也是一个线圈几个二级管整流的,选比较大和沉的,应该1X元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