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9X2在固定翼模式中如何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2008-11-12):
请教JR9X2在固定翼模式中如何设置熄火开关?

网友A(2008-12-19):
顶起,各位兄弟帮帮忙吧

网友B:
我搞定了,9X2 右手最上面(靠近遥控器背部)的那个开关,就是熄火开关。
拉住就熄火,松手就进入怠速油门。
然后,控的倒数第二项(最右侧的菜单)就是设置熄火开关时的舵机动作范围的,根据自己的飞机调整即可。

网友C(2009-10-21):
先学习了,固定翼还没上油机。

网友D(2010-07-07):
搜老金的帖子有说,用的是混控
左下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