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

楼主(2008-11-12):
450 SE GF 240陀 10C控 原机
电机
电调 开始正常 悬停约一分二分钟后 先左右摇尾巴后 感觉没电一样加不上油 无力 换块新
电池
也一样 找不到原因 紧紧皮带 两个悬停两个起落 开始很好 三分钟左右 又摇 又无力 换电池 不到一分钟 又摇尾巴 无力 皮带也断了

网友A:
路过,坐在沙发上看高手回复,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呵呵!~皮带过紧了。。。造成动力损耗过大!!

网友B:
皮带的松紧以皮带用螺丝刀顶一边可至中间即可!

楼主:
不皮带断可能是紧的原因 哪是因为前面的问题 我以为是皮带松才紧的皮带 现在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C:
LZ的機子飛二分鐘後就慢速尾巴就慢速晃,有可能是電調偵測到低電壓了
1. LZ的電池沒充飽
2. 電機齒與大齒盤與皮帶太緊,造成大電流
3. 螺距過大
4. 機體調整不順

楼主:
1 电池都是刚刚充好的 不可能3块都没充好吧?三块新电
2 皮带开始很松 汉时我想是不是松的原因才紧的太厉害造成 皮带断掉的
3 ......可不大可能 我都是在悬停 转速又不低 哪么这点也可除掉
4 手转的很轻松呀
还能有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