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1500毫安 20C锂电可以飞KT板E330吗

楼主(2008-11-12):
3S 1500毫安 20C锂电可以飞KT板E330吗?大家好啊
请问3S 1500毫安 20C锂电可以飞KT板E330吗?
我做的330翼展是80cm的!
电机
是2212kv1000 浆是1047的!!期待大家的帮助!!!谢谢啊

网友A:
这个尺寸的飞机做到300克以内才够好飞。。
1500 3S 20C电重量在120克左右,飞机不含电池很容易上220克,这样起飞重量在340-350克上下,还算是很轻的。。但比300克的飞机在操作上会有一定感觉上的差异。。。原因在于增大了其翼载荷。。。
看楼主发帖问这样的问题,想必还是个新手,或许是之前飞别的飞机,刚刚踏入电动固定翼的行列,我希望是后者,有一定的飞行和操控经验。不过无论怎样,我建议楼主不妨把飞机稍微扩大一点,翼展在90厘米上下,这样,单纯的KT机身不会带来很大的重量差别(我的飞机重量在350克左右),这样以来,既减小一些翼载荷同时也增大空气阻尼,飞机的安定性能会增加,有助于飞行。

网友B:
楼主用的可说是一套恰当的配置,翼展按原图(85CM)做应当更好,

楼主:
 没错!我是新手!之前买过两架翼龙空机!已经全炸了!现有天地飞06A、2408KV1750、2212KV1400、2208KV1000、2212KV2400,浆有1047、5030、7060,电池有3S 20C 2200毫安、3S 20C 1500毫安、3S 10C 800毫安、9G舵机!因为是新手这些都是盲目购买的!不知道做什么jj?这不才发的帖吗?

楼主:
图纸我是1:1喷绘打印的!打出来后测量了一下!翼展是80cm!如果做翼展是85的,可以只加长主翼吗?其他的如,机身……不作改动!!!!谢谢帮助

网友C:
回复 网友D:
2212KV1000建议用9050桨电流没那么大
因为飞机不重电池可以适当减小一点还更好飞,比如用3S1000-1300MA

网友B:
桨1047,9050都可试飞,哪种感觉好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