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原装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我是否可以将原装电池拔下来插到FF9的原装充电器的那个插接收机电池的那个口上充电?

网友A:
可以,我发现这样充比插在控上要快,而且充满后充电器指示灯会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发现这样充比插在控上要快,而且充满后充电器指示灯会灭。

好的。 确定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发现这样充比插在控上要快,而且充满后充电器指示灯会灭。

胡说什么呢!!原带的充电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上一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没有任何的电池判断功能,你是怎么让它做到充饱自停的???该不会是每次电池充饱时,你家刚好停电了吧!!!

网友B:
楼主同学,你甚至都没有表达清楚你要做什么

你是想说,能不能把发射机上的电池取下来,用原带充电器上的那条“红黑”线充电;还是说,把飞机上的接受电取下来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说,能不能把发射机上的电池取下来,用原带充电器上的那条“红黑”线充电;还是说,把飞机上的接受电取下来充电呢???

我想说:把发射机上的电池取下来,用原带充电器上的那条“红黑”线充电
呵呵。我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看清楚充电器上的铭牌好不好

都标明了,其中一路输出是9.6v70ma--黑线,一路是4.8v100ma--红黑线。再看看电池上的铭牌标注。你应该能看懂吧。

楼主:
电池上写的9.6Vdc  700mah
我看不懂
可以冲不?

网友:
  当然不可以啦。都说了,红黑线是4.8v100mA的输出,怎么去充9.6v的电池嘛!!!!唉.....给你气死。

楼主:
嗯。也可以冲,就是很慢很慢,是吧?、讷讷  呵呵

网友:
9.6vDC---9.6=电压值,v=伏特(电压单位),DC=直流电
700mAh----700容量值,mA=毫安,h=小时
初中物理课上了吗?走神儿都走到哪儿去啦!!

楼主:
但是我发现正如2楼说的, 我冲了一会儿,都10.6了。好像比较快呢?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可以冲,就是很慢很慢,是吧?、讷讷  呵呵

你如果把可以或是不可以理解成会不会弄坏的话,那么可以,不会弄坏。是的,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发现正如2楼说的, 我冲了一会儿,都10.6了。好像比较快呢?
怎么回事呢

扫盲。你测量的电压是空载电压,只要不是放到完全没电的电池,空载电压都是比较高的。测量实际电压应该要有个1安左右的负载,才是比较准确的。

楼主:
明白了。 长知识了

呵呵

因为我怕充电时电池发生问题而损坏遥控。这样得不偿失了。所以很想拿出来冲。

要是那个圆头的插口改成那种可以直接插上面的就好了。

非常感谢你哦。。

网友B:
原装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为电池容量的1/10,尽管放心使用。哪怕你插着充3天,也不会有什么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为电池容量的1/10,尽管放心使用。哪怕你插着充3天,也不会有什么损坏。

嗯。这样遥控就暂时用不了了哦。 如果能拔下来冲的话,我可以用另外个自己用干电池做的电源塞进去飞着。。呵呵

网友B:
那你就得自己改线了

另外注意,干电池用在FF9上飞,比较危险。干电池电压低了以后,内阻会比较大,放电电流变小,影响发射功率。至少要使用品牌的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注意,干电池用在FF9上飞,比较危险。干电池电压低了以后,内阻会比较大,放电电流变小,影响发射功率。至少要使用品牌的碱性电池。

嗯。我改线的话,是不是直接把那个圆头剪掉,接那个红黑的那种插头就可以了?
干电池是充电的,我也不敢,主要是玩模拟器

网友B:
你最好不要剪掉那个圆的插头,应该做成2个插头并联,这样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不要剪掉那个圆的插头,应该做成2个插头并联,这样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好。正好有个这个插头。

楼主:
再问下哦
这个原装充电器冲满点,灯的颜色会不会变?还是老样子

网友B:
前面说过原装充电器只是一个简单的稳压电源,没有判断是否充满的功能,所以电池充满了它也不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过原装充电器只是一个简单的稳压电源,没有判断是否充满的功能,所以电池充满了它也不会告诉你。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