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450斜盘球头的螺丝,死活也拿不下来

楼主(2008-11-12):
救命啊!450斜盘球头的螺丝,死活也拿不下来,拆了1小时了,手都要扭烂了,再拆一会估计螺丝也滑了,救命啊救命啊!!!!

网友:
这个用电烙铁加加温,完了再试试。。

楼主:
加过热了,没效果.......手都快扭出泡来了

楼主: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拉。。。

网友:
温度不够吧,75W以上的电烙铁

网友:
一个办法:用老虎钳夹扁球头。再用手钳拧下

网友:
干嘛要拿下来?

网友:
上图来我给你看看,我曾经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取下来了

楼主:
拿下来了,我用搓刀吧球头搓成了长方形,然后用大钳子,使劲一夹,球头两半了,然后用小钳子把螺丝扭了下来,说实话那一夹我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手现在还疼。。。。

网友:
看来得买一体化的球头比较好一点啦.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用螺丝冒差不多大小的钻头把冒打掉,然后就可以把球头拉出来,最后用尖嘴钳悬螺丝就可以了,如果尖嘴钳悬螺丝时有点紧可以稍微加热下.注意钻螺丝冒时要稳住不要把斜盘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