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美国手 日本手

楼主(2008-11-12):
新人报到。不太了解  美国手  日本手的差别了。知道的大侠告诉下?

2个差别很大么。操作起来哪个更好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日本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日本手?

难道这个就是很爽飞的美国手?

难道这个就是很爽飞的美国手?

网友:
MODE2不是美国手

网友:
mode1日mode2美,
虽然日手飞3D也可以飞的很漂亮,不过某些动作还是没有美手圆滑和控制力大,其实能选美手尽量美手,但也要符合周边一起玩的高手朋友,这样一起交流,和接受指导帮助也比较容易,,,,,

楼主:
美国手 和 日本手就仅仅是 左右控换了换 就有差这么多啊

网友:
图里得mode2是美国手么?我怎么觉得美国手是左手控制油门和尾旋翼得啊?

网友:
图2不是美国手
美国手 左手油门方向 右手俯仰侧飞

网友:
图2是错的

mode2:左手油门加方向,右手升降加副翼。

应该说mode2是最人性化的。控制机身俯仰侧身的集中在一个杆上,想像下在机身上插一根牙签,那个牙签对应的就是右手的杆,牙签往哪个方向动,机身就怎么动,够直观了吧

另外,对于手掷起飞的飞机来说,左手定住油门,右手扔出去,很顺手不是

网友:
图2不是美国手

美国手是右手俯仰、侧倾。这个和真飞机操纵杆是一直的

网友:
BF2里飞武直都是用的美国手……

网友:
飞直机还是美国手+二指禅比较理想

我起先是日本手,后改美国手,现在在适应美国手+二指

楼主:
楼上的大哥在潜心修炼下 就能 一指禅了。
很强大

学习了

网友(2008-12-12):
本人刚入手一LAMA V4配套说明书图和LZ一样.我的控是左手油门,但方向是左手控制的(机头方向)和图里面的不一样啊...ESK被搞晕了.到底哪个是正中的美国手呀.
正宗的美国手直机是怎么控制的呀

网友:
希望能听到高手更确切一点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对于手掷起飞的飞机来说,左手定住油门,右手扔出去, ...

 油门不用定住也不会跑吧?

Mode2 的话,还是调好油门,用左手去扔灰机,右手打副翼和升降修正姿势会容易点吧?

网友:
美国手比日本手好啊 更加符合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而且以后可以飞真机哦,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尾浆用2个脚蹬来控制

网友:
图上的mode2 解释错了, 那是反日本手

网友:
3d美国手,3c日本手。看你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