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HG-D202MG 的进

楼主(2008-11-12):
HG-D202MG  这舵机怎么样啊?
看表面数据 速度比65慢些  力量要大很多

不知道这新产品怎么样

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我的450原来用65MG,经过N次炸机后出现了问题,于是我买了D202给450换上了。用了一小段时间后,先后有2个出现问题,具体表现为舵机不工作(没有炸机)但齿轮完好,我将这2个舵机送回厂商(深圳代理),厂商给我换了2个新的,那2个坏的要寄回韩国检查。用新的202装回450后飞了一周,炸了一次机,又有2个不工作了,但齿轮依然完好。不知道是我太背还是D202的质量问题,这几个舵机的寿命实在太短。我再一次向厂商反映了这情况,厂商还是建议我送回检查,但我不想折腾了,重新买了3个65MG换上。实话实说,INO-LAB的服务还是很不错,只是产品质量还有待提高。

网友A:
我的 450 一直用的一直好好的 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挺满意的

网友:
关注,我也在考虑上202还是65呢

楼主:
看来65MG还是相对稳定  那个Bert就一直是65MG的  如果要发挥65的最大潜能 是不是要单独的ECU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450 一直用的一直好好的 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挺满意的

是不是我的人品太差,这舵机都不喜欢我?

网友:
202的摆臂断了

今天 202的摆臂炸断了   我以前用65MG 怎么都不会断的啊

网友:
202MG质量太差

我是新手买YT450才两个月,才学会悬停,202MG已经坏了三个了,
第一个是从深圳某公司买的,刚到手装机调试时发现一个202MG不动作,和厂家协商了很久厂家包换,我负责全部的运费。晕!!!
第二个就是深圳公司换的用了两个月,空中死舵,没有扫齿,估计是马达或驱动电路问题,厂家不保修。
狂晕!!!
第三个从飞越买的到手6天,飞两次,又是空中死舵,
我晕倒!!!!!

网友:
我可能比LS稍稍幸运点点,只换过一次齿,可惜不是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