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450S突然转头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我是新手,在飞450S机头偶然会突然向左/右转大约90度角很吓人,但是并不是每次飞都会出现,只是偶尔出现一次,就算是用模拟器(3.5G)上飞行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转头速度也是一样的快,都很突然。开始怀疑是GM700陀螺仪出现问题了,换过KDS800之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个人猜测是控的问题,因为能在模拟器上用的部件也只有控嘛~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指出问题所在或者是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模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把陀螺仪从接收机上断开,直接把尾舵机接上,地面开机一段时间,观察舵机在控不动的情况下有没有异常表现

网友A:
这应该是固朗陀螺仪的老毛病了,问题不大,呵呵,我写过一篇东西,去看看吧,也许有用,是关于GM700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链接还没看,先谢谢两位的回复。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在电脑上的模拟器也会出现呢?模拟器里用的不是GM700或者KDS800啊……
我先看链接的文章去~

网友B:
如果是模拟器的话, 说明侧向的风速超过尾桨的抵抗力量. 如果没有设置风力, 那么就是侧向飞得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模拟器的话, 说明侧向的风速超过尾桨的抵抗力量. 如果没有设置风力, 那么就是侧向飞得太快了.

我在模拟器的时候通常都是起飞的一刹那出现,这时候我只要右推一下尾舵飞机就会立刻90度左右转向。但是之后再推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固朗陀螺仪的老毛病了,问题不大,呵呵,我写过一篇东西,去看看吧,也许有用,是关于GM700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4293&extra=page%3D1

我看了您的帖子,回家以后我就检查一下,难道KDS也继承了这个老毛病....

网友C:
从上诉情况看我认为是控的问题。你在模拟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定是控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上诉情况看我认为是控的问题。你在模拟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定是控的事

唉,没钱换控测试……看450C套装有T9好像挺值,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来一套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的时候通常都是起飞的一刹那出现,这时候我只要右推一下尾舵飞机就会立刻90度左右转向。但是之后再推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起飞的时候尾桨还没有转起来, 推力很小, 不够抵抗大桨扭矩, 大桨速度上来后就好了. 看来楼主真机起飞时候没有猛推油门.
真机在飞行中出现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机械上有问题. GM700我也一直在用, 没有出现过你这种情况.

当然控也可能有问题, 不过真是这样的话, 在飞行过程中会经常出现, 而不只是在起飞的时候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的时候尾桨还没有转起来, 推力很小, 不够抵抗大桨扭矩, 大桨速度上来后就好了. 看来楼主真机起飞时候没有猛推油门.
真机在飞行中出现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机械上有问题. GM700我也一直在用, 没有出现过 ...

为啥总是说模拟器里出现在起飞时呢,就是因为我模拟器炸的很频繁……总是在不停起飞
感觉模拟器里掌握平衡尤其是机头俯仰角度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