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接法

楼主(2008-11-12):
本人是电机盲,电机上的说明看不懂,哪位先生指导下。另外黄线和蓝线通电后正转和反转都可以是怎么会事?是不是还要接一个电容?

网友:
看到图我头开始晕,,眼花~~~~~~~~~

网友:
麻将桌电机呵呵 我有一个 等待高手回答 明天上我的图你看下

网友:
= 是接个10UF的电容 这样你就懂了

网友:
AC是交流电  100V

网友:
白黄线之间接电容,黄青线之间接交流100伏,青黑线并联是顺时针旋转.

网友:
白线和黄线之间接一个耐压250伏10微法的启动电容,再把黑线和青线(蓝)拧在一起.然后再把黄线和黑青线分别接到交流100伏电源的两端即可.这是正转(顺时针)如果白线和青(蓝)线之间接电容,黑线和黄线拧在一起的接法是反转(逆时针).需要注意:再国内电源电压是220伏,你这个电机需要一个220伏变100伏,功率为50瓦的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变压器有个500瓦的,买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