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怎么这么乱,怎么这里又成KT机专栏了???

楼主(2008-11-13):
飞场上飞的电动机,大部分都不是KT机,KT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么以后泡沫机往哪里放?我们出去飞,又有泡沫,又有像真,又有F3A,又有涵道,都是电动的,放哪里?现在论坛好象越来越乱了,一会儿这么分,一会儿又那么分,现在又安飞机材质分,想得出来的,又不是做飞机,有必要吗?

网友:
论坛栏目还在调整哈,我们争取找个最适合固定翼飞机划分的方式来做,一般技术类的帖子肯定是单独讨论的,就直接放到相应的技术讨论栏目。飞行活动的,可以发到各地飞行活动栏目或者放到图片展示栏目,这样就把技术和活动的分开了,大家讨论问题也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网友:
kt机很好啊 玩的人也多啊  国际上也有比赛项目 为啥不能有属于自己的专区呢 奇怪

网友A:
现在恢复了以前的综合栏目,方便大家找不到具体类别的,另外一些栏目也独立出来了,我们再逐渐听取大家的意见,将栏目更合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恢复了以前的综合栏目,方便大家找不到具体类别的,另外一些栏目也独立出来了,我们再逐渐听取大家的意见,将栏目更合理化。

嗯,这样还可以,先看几天。

网友:
不要折腾了,飞机板块只要分直机和固定翼就好了,大家一起玩分不开的,还有不同的机型互相交流多了,见多了别人玩,也会激起自己的兴趣的,玩的会更开心!论坛的人气会更旺。

网友B:
应该照顾新人还是分的具体点好方便新人找资料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论坛板块分类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照顾新人还是分的具体点好方便新人找资料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

说的好,本人就是新手,所以每次来查询资料的时候都会专门跑到这个板块来查询一下,方便我们新手与老手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