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接发动机与轴?

楼主(2008-11-13):
想把一台车用发动机装到船上,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船轴,车用发动机输出轴是一个带孔(内有螺纹)的直径3mm轴,请教大哥们怎么与轴连接?谢谢

网友:
我也好想知,有请大师指点

网友:
貌似有“锁头”这东西

网友:
齿轮+飞轮~

网友A:
飞轮+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轮+索头!!!!!!

网友:
很难的  我也研究过!!!!!!!!!!!!!!!1

网友:
车床加工

网友:
看图!

引用 楼主:
想把一台车用发动机装到船上,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船轴,车用发动机输出轴是一个带孔(内有螺纹)的直径3mm轴,请教大哥们怎么与轴连接?谢谢

齿輪減速的图一
直接联动的图二(軟軸用)

(1)在胶齿輪旁的六角型螺母收緊铁齿輪就行了,

(1)在胶齿輪旁的六角型螺母收緊铁齿輪就行了,

(2)机器前劃上黑圈的標记内的六角索头螺丝就是了

(2)机器前劃上黑圈的標记内的六角索头螺丝就是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很难买啊~是美国罗纹的

网友:
不一定是美国罗纹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难买啊~是美国罗纹的

也有公制的!但罗纹距也有分度数的啊
反正香港乜都有有錢就有

网友(2009-01-16):
联轴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