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磨合车用发动机?

楼主(2008-11-13):
菜鸟新入手一台车用
发动机
,由于米少,没有车,请问要怎么磨合发动机?磨合必须要有负载么?飞机发动机可以用螺旋桨作负载,那车上的发动机要用什么作负载?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可以下地磨 垫起车底板磨 用专业磨机台磨

网友B:
做一台车磨呗

楼主:
什么是车磨啊?

网友C:
找车床车制一个直径50mm厚度7-8mm的飞轮,即可作为引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