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帮我吗``430X电机如何拆开

楼主(2008-11-13):
有人可以帮我吗``430X
电机
如何拆开
谢谢了```

网友A:
两把鳄鱼钳

网友B:
搜一下冰大换轴承的帖看看,不知道在不在了。。。有在就清楚了

网友B:
还是帮你找出来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B3%D0%B8%FC%BB%BB

网友C:
我今天才拆了一个,没用专用工具,用四个2。5的长螺丝上在两端盖上,再用两把大活动夹着那四个长螺丝一转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