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定了台250.但是没电池.那位朋友知道在那可以买到

楼主(2008-11-13):
刚定了台250.应该后天可以到货.但是没
电池
.那位朋友知道在那可以买到.请给个连接看下.谢谢了
应该和LAMA的接头是一样的

网友A:
请问LZ在哪里买的 ,什么价格啊 ?不方便说请短信,谢谢。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去淘宝看11。1V。700-900之间的电池就可以。15C以上的。我买的是HI MODEL的740MAH 11。1V的按说能用就是不知道质量。以前都是用3E跟亚拓原厂的。。。

网友C:
温州飞越有,80大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D:
无论如何还是祝贺一下,新机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