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 就行 上什么天价401啊

楼主(2008-11-13):
刚才试飞新装好的飞越450,尾舵机是一起收来的 56HB  尾巴一点都不甩。我在尾桨夹加的配重应该是起了很大作用

网友A:
401是身份的象征嘛,呵呵
就像我坐奥拓和奔驰,在城市路面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是身份的象征嘛,呵呵
就像我坐奥拓和奔驰,在城市路面感觉没啥区别

说没区别的绝对是 昧良心啊。奔驰我是没坐过,不过奥拓和奥迪都坐过,有得选的话,一定坐奥迪。如果一定要我出钱买车坐的话,我也要攒钱买捷达

401的意义不完全在于性能多高多高。更重要的在于买的时候不用拼RP,不用先把自己改造成适应某陀螺的"机器",再战战兢兢的练悬停。
目前401对我来说,意义在于:我可以放心的遗忘她,任凭她在我的尾管上落灰而专注于飞行操控和机械调教

网友:
有风的情况就不一样啦!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REC-500,后来用了401几天后,又把500装上,才飞了几秒钟,就赶快把401换上了,真不知以前是怎么用过来的哦?当然500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我没专门去练方向舵。因为用它时不是左转就是右转,要经常用方向舵修正,久而久之方向舵自 然就练成了

网友B:
初期用太好的就把自己搞得懒了,,搞不出技术滴!!!

网友:
006是低端里的贡品,我的GL一直在用。比700强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期用太好的就把自己搞得懒了,,搞不出技术滴!!!

对新手来说,先飞起来比较重要,要不严重打击信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新手来说,先飞起来比较重要,要不严重打击信心呀!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