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钳形表测无刷电机电流对吗?

楼主(2008-11-13):
用直流还是交流呢?

网友A:
直流钳形表才行

网友B:
交流钳表能测的,因为无刷电机电压是方波,不是直流的。但是不太准确的,交流钳表针对正弦波的。不过要记得是测马达线哦,测电池线可测不出来。

网友C:
最准确的方法是直流钳属于电池的那段电源线中间的一根

网友B:
便宜的钳表不能量直流的电流。直流钳表是用霍尔原件来感应电流的。

网友D:
楼上几位都说得对!

网友E:
不可以,有两个原因
一、电调输出的是方波,不是我们普通交流电的正弦波
二、频率不同,电调的频肯定不是50HZ,而钳表是基于50HZ设计的。
所以,用钳表去测,有反应,但是不准确!楼上有人说用直流钳表更是不对的,无刷电机用的是三相交流电。

网友F:
直流钳表测电池线,可以的。
电调接电池的地方,都装有电解电容,用来稳压滤波用的,所以电池出来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直流的,所以可以用直流钳表测。

网友G:
当然可以,我就是用这个测电流的,很好用,钳型表交直两用的好。

网友H:
原来这样的
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