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影音发射机和摄像头是怎么供电的啊。。

楼主(2008-11-13):
请问大家影音发射机和摄像头是怎么供电的啊。。 单独上块
电池
还是接动力电池加78Xx的稳压片啊。还是动力电池加DC_DC变换器啊。。

网友A:
用動力電(平衡充接口)~~ClassFox的產品是這樣子弄的~~~很方便.....這星期六我要去試飛了

网友B:
我的摄像头是5V供电,发射机是12V供电,找个7805的块子,从12V分5V给摄像头就行了。

楼主:
谢谢啊。。
发热严重吗。我的动力电池有22v ,用7812怕太发热

网友C:
就算不跟动力一起供电都不行!

网友D:
11.1V直接供给12V的摄像头,接个7805,转成5V给发射机,就这样,也有12V的发射机,这样的话,直接接电池就可以了,如果想用动力电,搞个稳压模块,11.1-10V,稳在10V,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