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电压的问题。。现在电压最高的电调是那款啊,,

楼主(2008-11-13):
试验要个高电压的。。知道的朋友帮忙说一声啊。。至少要超过42V啊,,星穹有一款是42的。还有没高的啊。。

网友A:
好象听说过有一种什么77的,很贵,能到50V,再高可能要自己做功率板了,控制板都差不多,把管子换高压的。

楼主:
谢谢啊。那我得找找高压的管子啦。不知道坛子里面有兄弟搞过没有啊,,

网友B(2008-12-20):
我有两个20A的,可以改高压,不过我喜欢低压的,这样电池所占的重量就小.

网友C:
一般的HV的到12S,如果要更高的,就不大多了

网友D:
以前换过一个N管IRF3205,100V耐压,100A。

网友C:
管子没问题,主要是全N设计时需要高驱动,这个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