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能买到LAMA v3 的铜齿?轴直径 2.0 模数0.5 8T 高3到4毫米.

楼主(2008-11-14):
  在换碳刷的时候LAMA的铜齿有时候会被弄坏,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啊??想多买点!!!大家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换碳刷的时候LAMA的铜齿有时候会被弄坏,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啊??想多买点!!!大家帮帮忙!!!

是LAMA V3、V4吗?是的话可以采用下面的办法解决:
到卖“奥迪四驱车”配件的店里,花3、4元钱买一包马达上的铜齿轮,呵呵!一包有4颗哦!齿模数是一样的,可外型不一样是不是?不用急!回家后先将齿轮装到马达的轴上并安装到位后,马达暂不要装到LAMA上。这时,准备一把小平锉刀、设法给马达接上一个3~5V的直流电源使马达旋转起来。接下来,用锉刀对旋转的齿轮进行加工,直至新套上去的齿轮成合适的形状。让马达旋转的目的是:使被锉刀加工的部位的成型后很规整——同心,而且,锉的时候也不用象拉锯那样来回大幅度地锉,只要小幅度地运动锉刀就可轻松地加工!另:锉之前需将马达上所有的孔洞用胶带粘贴封死,以免金属碎屑进入马达。
我就是这样干嘀!呵呵!DIY能省不少钱哦……
祝你成功!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A:
我还有个办法补充一下,买到的代用齿轮,一般比原厂的有效长度,长两倍.
不要锉掉,拿到线切割那里,切两断,一个可以分两个用,装的时候上点螺丝胶,很牢固.
我就这样弄的,

这是我下载的图

再叫线切割做个这样的小拉马,下次就可以完整的把齿轮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办法补充一下,买到的代用齿轮,一般比原厂的有效长度,长两倍.
不要锉掉,拿到线切割那里,切两断,一个可以分两个用,装的时候上点螺丝胶,很牢固.
我就这样弄的,

这是我下载的图

再叫线切割做个这样的小拉 ...

接合面太小,您觉得值得如此操作吗?况且还要有专用的切割工具……
今天傍晚,我又去了模型店,那个小齿轮只要3元就可买4颗……
我买了3包,统统包下了,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