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的450,加油门机身就自旋

楼主(2008-11-14):
飞越450,好盈电调,固朗电机,尾舵401+9257,控是天地飞06c,机械联动应该没问题,电调按说明已设置好,401也设置好,控按说明书和网上说明也调了,不知道为什么当油门加大时,飞机没有一点想起飞的意思,再加油门机身就开始急速逆向自旋,挺恐怖,赶紧收油门,不知是为啥?那位老师能赐教,谢谢

网友:
控是天地飞06c

先汗一下这个~!呵呵

首先看是否皮带反向了,然后看尾舵机是否反向,再看陀螺仪是否反向!!

401+9257+TDF6C。。。不敢想象LZ被什么人又欺骗了!~

网友:
陀螺仪或者尾舵反向了

楼主:
中午试试,先谢谢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实在是没rmb了,想的是先让我的450飞起来练悬停和简单航线

网友:
是不是螺距反了?

网友B:
呵呵~6C我是深受其害所以才来劝LZ的。。。。我差点让6C给杀了!

调试时记得拔电机。。6C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启动油门了!

网友:
估计是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6C我是深受其害所以才来劝LZ的。。。。我差点让6C给杀了!

调试时记得拔电机。。6C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启动油门了!

真的这么恐怖? 我就正在用6C……还是要装机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已调好了,是陀螺仪的反向没调。
调机的时候我是必把电机断电的,我也怕啊。。。。
等有了米再上个好控,老婆不敢告呦

网友:
6C可以的啊,我就用的它。一直都发现有问题啊。我的配置:飞越450
0704b     好盈30A   XXD2217  辉盛9G*3   Esky数字尾舵机

网友:
将飞机侧面对着自己,机头在左,机尾在右。试试顺时针转动大桨在看尾桨是不是也是顺时针转动。如果不是就是皮带装反了。如果没有反装就拨动陀螺议上的反向开关试试。

网友:
显然楼主把钱都花在401+9257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