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hp谁用音频成功过?

楼主(2008-11-14):
按论坛上的贴,全试了个遍,只能有三个通道有反应,副翼那个通道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反应,油门通道如开关一样,只有最大最小,不得要领,看看有没有高人能解答?笔记本+PPJOY+SPP335+EMU+G4,在PPJOY的从4通道一直设到8通,都一样

网友:
我用过4VF,FF6,6EX都可以用音频,设置见图

楼主:
这人方案我试过,也不行,NND,我的是本本,R61,7755,soundmax integrated digital hd audio的声卡

楼主:
X轴对应0
Y轴对应1
油门对应5,其它怎么弄都不行

楼主:
NND,还是那样,从0一直设到25,就副翼没反应,彻底要放弃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PPJOY没破解?那样就只有3个通道可用
还有个方案你试试:
X AXIS
Y AXIS
Z AXIS
Z ROTATION
SLIDER
分别对应analog 0~analog 4

网友:
啰嗦一下,上面这是5通的设置,但我的控是4通的,奇怪的是居然能正常用,更奇怪的是第五个还不能少,刚好就是副翼

楼主:
真晕了,搞不清道道,试了还是不行,还是三通,就副翼,不行

网友:
你设的几个通道?我举例的只是4通控,你的至少要设6个,不行就多设几个,7,8……,然后按3dhx在18楼的方法慢慢试。别灰心,我搞了2天啊……

楼主:
我搞了两星期,设了8通道,晕死了,原来搞过并口,没几下就成了,现在换个音频这么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