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

楼主(2008-11-14):
各位老大,我是新手,决定的新手,从来没有飞过电直,只玩过油车。现在想入机,本来想直接买450的,但是看了部分老大的文章都不建议买450说危险。

我现在的情况,用G4飞模拟器,飞YT 450SE V2 已经可以飞8字航线,尾悬,对头,四面悬停,这些技术在模拟器上基本掌握,可以半小时不砸机,另外,对遥控电直的原理构造调试等也看了很多文章,基本掌握理解。
请问,我这样的情况直接买450合式吗?

我的想法配置如下。
飞越 Tarot 450 V2
新西达 HW30A 电调与新西达HD2214-8T 450专用电机
GY401+9257
辉胜9G*3
天地飞8通遥控
飞越 2200 20C 电池*3

再帮我参考下这个配置如何。砸机肯定是要砸的,所以先买飞越的,练上一断时间后,在买亚托的450SE V2,这个飞越就拿了当备件用。

楼主:
之所以买GY401+9257,因为就我的理解,这不是易损件,可以一直用,而且陀螺尾舵越好,飞起来越稳定容易,所以想一次上的比较好。

楼主:
对了,补充一点,这个电机和电调辉胜9G,以后买了YT后,准备用到EPP或者固定翼上去,节约原则。

网友:
电机恐怕用到固定翼上不行,kv值太高了,要用减速组

网友:
GY401+9257
你这是夏利车配了个金方向盘
本人建议GM700就够了

楼主:
回楼上,我想以后用TY450SEV2上,这个机器只是拿来熟悉下真机操纵感觉的,用个GM700以后没有什么用了,又浪费200大洋

网友:
我觉得401+DS520 便宜实惠效果还好

电调嘛既然楼主选择XXD我就建议你用XXD50A

楼主:
50A?考虑楼上建议

网友:
对。我同意!401+520(或261)
电调至少40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电子设备都这份了 还是一次到位把 避免浪费过多资金  另外看看你们当地的飞友都是什么飞机 从众飞行 有人可以给你调 相信你的技术已经可以了

网友:
LZ很实际,方法也很对.赞成.

网友:
考虑过楼主的方案,最后还是选择了GL450C RTF

网友:
我的YT 450SE V2 还没有飞过呢

网友:
辉胜9G有点次

网友:
不错 不少钱啊 如果考虑辉盛以后用在别的地方倒可以,不然不如上个稍微好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控飞g4的?我是买了个E-sky005在飞模拟 现在对头还不稳呢.

网友:
直接飞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