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強力紅外線發射機

楼主(2008-11-14):
http://blog.goo.ne.jp/toko0131/e/6e35cf62918ccdb0b56f3616da2a1ca8
看不明白,有沒有兄弟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
沙发。
超小型2通道红外线发射机。内藏电池检测。
通过431电路部分,电源灯熄灭,说明电池不能继续放电了。

网友:
将遥控器的PPM信号用38K调制后,红外发射出去,还有一个配套的接收。玩室内小飞机用的。
接收有2种,3通道和2通道的,1个电机。2个或1个线圈(线圈——磁铁舵机)。

06年末到07年初的时候,我有发过制作贴(后来太监了……),还行。如果你能把东西凑起,注意一点重量,机载部分做到4克以内不是问题。

2通接收

发射,用的是4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