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真 空:450 多大的震动才叫非正常震动 多大的噪音才是 ...
土真 空:450 多大的震动才叫非正常震动 多大的噪音才是非正常噪音 内有关螺距的问答

楼主(2008-11-14):
土真 空:450 多大的震动才叫非正常震动 多大的噪音才是非正常噪音
震动与噪音都是必然存在的,那么,标准是什么?
请达人填空.
另外,螺距的 + , -(正负)角度是以什么作为参照点?(在没有螺距尺的情况下,可以用肉眼来调螺距吗?)

网友A:
因人而异···只在于你能容忍多少的震动和噪声···
另外,螺距以副翼杆为标准··也就是两桨与副翼杆的夹角为O度··螺距则为O度···

楼主:
感谢.
也便是说:水平情况下平衡杆的横向与大桨纵向的夹角,那正负便是指角度向上则为正,向下则为负?

网友A:
前半句对了··
后半句纠正····恰好相反··
角度向下为正(也就是在顺时针旋转时,大桨向下扇风)
角度向上为负(也就是在顺时针旋转时,大桨向上扇风)

楼主:
  终于懂了,非常感谢..哈哈,我看过你的jj哦...黑碳头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