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收到小感 和 问题

楼主(2008-11-14):
今天终于拿到了期待的004.迫不及待的打开包装一睹芳容。

打开看到后稍微有点失落。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美。。。

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ESKY的模具有点粗糙尤。机器转动部分不是应该做的精细一点点么?

1发现 主轴塑料齿轮 和 尾桨传动齿轮居然有点变形。都不是水平。。。。平衡杆2个稳定翼居然一个有正攻角 一个负攻角。。。这个是不是也算“平衡类”???

2脚架电池架居然比我想的更脆。。。。说不好听点 不如直接上玻璃配件来的好看。。。。。

问题多多。。。一个个慢慢弄把。

了情况的大侠能告诉小弟     那2个齿轮有必要  拆下来 调成水平的么?

楼主:
另外还发现左手固定旋翼 右手转动大齿轮  有大概8度 左右松动。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
平衡杆稳定翼调平,你就先飞吧

网友:
楼主,我的004也有二楼所说的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期望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拿到了期待的004.迫不及待的打开包装一睹芳容。

打开看到后稍微有点失落。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美。。。

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ESKY的模具有点粗糙尤。机器转动部分不是应该做的精细一点点么?

1发现  ...

还好我没选择这个直机,我刚买了个KING2,感觉做得比LZ的要好些……

网友:
自己调吧!

网友:
表吓我 我今天刚刚拍的 过4天就能见到我的JJ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发现左手固定旋翼 右手转动大齿轮  有大概8度 左右松动。这是正常的么?

我的也这样,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网友:
完全正常,莫的问题的,大胆的飞就是了

网友:
到手后要调整一下的,比如说十字盘水平,陀螺仪中立点等等。

楼主:
陀螺仪  中立点  怎么调鸟?

网友A:
脚架的问题好说,搜索旧帖子,有人用016脚架改装,看上去坚固无比,但是增加了一些重量。
我研究出用个横向加固脚架的方法,可以防止重着陆时候脚架劈腿导致的断裂。
图片中的横向固定杆是两个报废的脚架,大家也可以用别的轻巧坚固的东西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架的问题好说,搜索旧帖子,有人用016脚架改装,看上去坚固无比,但是增加了一些重量。
我研究出用个横向加固脚架的方法,可以防止重着陆时候脚架劈腿导致的断裂。
图片中的横向固定杆是两个报废的脚架,大家也可 ...

图片模糊没看出来接合点用的是什么材料固定的啊?

网友A:
透明胶带十字缠的   上山最近飞的怎样呀? 农展馆里宽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胶带十字缠的   上山最近飞的怎样呀? 农展馆里宽敞不?

我刚进农展馆的时候觉得很兴奋,因为地方太大了。空地很多,都能飞,只有哪个更好更适合飞得分别。
昨天飞机修回来没有飞,风太大了,就在家里玩玩模拟器,挺没劲的。模拟器也不是很会调,只能正常飞飞悬停而已,没有真机的手感,就跟玩游戏没啥区别。

网友A:
你飞的什么模拟器啊? 不会是FMS吧?   呵呵,农展馆我很熟悉啊,城市里难的的净土。。。。。
你飞的是450c还是s?配的什么控? 多少钱从石景山那边买的?

我一直在强忍着买450c的欲望。。。。。快憋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什么模拟器啊? 不会是FMS吧?   呵呵,农展馆我很熟悉啊,城市里难的的净土。。。。。
你飞的是450c还是s?配的什么控? 多少钱从石景山那边买的?

我一直在强忍着买450c的欲望。。。。。快憋不住了。。。。 ...

你现在飞的是啥啊?看起来还没有飞450?
我用的模拟器就是3.5G的<REFLEX 飞行模拟器>
农展馆好地方啊,跑车飞机都没问题,建筑也令人感到舒服。
我的是450S,控是套装自带的T6C版。不过近期在考虑换控了,还没想好到底换哪款。
就在福克斯买的。价格想不起来了,一千出头吧,但是周边配件什么的加在一起要两千出头的样子。
这么交流确实不太方便……你真的没有MSN么?我尝试找回我的QQ密码,但是实在是想不起来了,新密码设置认证的时候又说我不在常用的IP段不给我通过。打电话和上网找客服完全没有活人,也没有相应的问题解决办法。腾讯让我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