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充爆了A123

楼主(2008-11-14):
用X6 对A123 进行7S 串充  一小时后去看有一节A123冒烟。在滴电池液。还有一节A123 发烫   总共报废两节。还好没爆炸 测一下最高的电压是4.3 V  而A123最大的充满电压应该是3.6V
     有人说可以对A123进行平衡充,但试过对4个电池进行充电,压差太大。所以还是用串充。
以前在论坛上看好多人对X6的评价不错,所以第三次买充电器就选了这个,但收到后,发现充电器的操作性,做工,性能实在
价格还不便宜。根本没性价比可言!本来一直都不想说什么的,但这次实在令人很失望!

网友:
用什么充电器啊!太牛了。为什么不做平衡充接口?

网友:
我汗。。。LZ忘记设置截止电压了么?

网友:
下次一定要用平衡充了。压差有多大?就算达到0.2V,我认为都没事。

楼主:
4个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55 3.45 3.20 3.60 这就是X6平衡充的结果!
串充更厉害 直接就把它充到了4.3V  而充电器默认的LIFE 的截止电压本来就是3.6V的

网友:
替LZ心痛下.哈哈

网友A:
早就有人揭过这个充的底了你还买....

踏踏实实买个MEGA POWER 或者HYPERION,你的钱不会白花的

网友:
mega 软件也不稳定哈 死机了一样冲到爆去~

网友:
请问楼主:
1、电池在组之前是否作过严格挑选(特别是二手电池)?

2、在充电时是否正确的选择电池类型?

以你7S的A123电池为列:
      在串联充电时。充电器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的条件之一是电池电压是否达到3.6V×7=25.2V。充电器没有连接平衡口,所以无法得知单元电压,所以会一直充电到25.2V才会结束。当其中的一个某一个或几个电池容量差别较大时,容量低的电池会先充满,但充电器无法知道单元电压,会继续充电,这样这颗会远远高出规定的3.6V,导致过充。
        同理。在平衡充电时,由于电池容量差异较大的原因,电池无法平衡出较好的效果。

给lZ一个建议:
      不管是新电池还是旧电池,在组合时对电池一定要认真挑选,至少要保证单颗电池的容量要基本接近,特别是在串连充电时。

网友:
为何平衡充完,电压差那么多啊.

网友:
串充充爆一个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人揭过这个充的底了你还买....

踏踏实实买个MEGA POWER 或者HYPERION,你的钱不会白花的

建议你可以拿MegaPower或者Hyperion的充电器来串冲国产A123电池试试,有结果了再来说

网友:
megapower看过内部.也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洋货而已.真那么好?不见得.

网友:
跟着学习~~~

一直在用imax b5~以前给车得接受电池充电得~

后来玩儿了电直~电池太多不够充了~就买了hotpower  6016~

加上以前买的lama 0851~在家可以同时充三块儿~

可惜前一阵子hotpower刚接电源(还没接电池)~就烧了~不知道为什么~哎~

搞的现在又开始留意充电器了。。。

网友:
锂电串冲电池性能的一致性很重要的,LZ自己没有配过对吧,一般买来的A123一致性都不会很好,还是老实点平衡冲吧,这样说X6不公平,X6的缺点在于冲镍氢温度偏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可以拿MegaPower或者Hyperion的充电器来串冲国产A123电池试试,有结果了再来说

我买不到国产A123,所以没法测出来个结果。

但是确实看到不少X6的负面评价贴了,却从没见过MEGA和HYPERION的揭底贴,所以,你说我选哪个?

再说了,假设MEGA和HYPERION也做不到, MEGA和HYPERION做不到的事情X6也作不到并不能说明X6就好,X6是大陆开发设计的,理所应当测试大陆生产的A123电池并且能兼容才合理,MEGA和HYPERION做不到的事情X6能做到才能说明X6好。

既然BOBOS那么喜欢用大大的红字,我也学习下:

踏踏实实买个MEGA POWER 或者HYPERION,你的钱不会白花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的少 所以负面也少了  出了问题不要紧 要紧的出了问题 没人来解决  售后能保证的厂商还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少 所以负面也少了  出了问题不要紧 要紧的出了问题 没人来解决  售后能保证的厂商还是值得信赖的!!!!

其实MEGA,SWALLOW 和HYPERION在国外的保有量很大,在国外属于平民充电器,大概也相当于国内的2-300元的充电器的市场级别。

但是反响一直很不错。

出了问题也有售后的,HYPERION的售后就在香港,而且这些大厂商的售后更是能让你一百个放心的。

JR的售后在日本,出了问题只要寄回日本他们都免费修的,JR在中国卖的不错吧?

其实好产品名牌产品的质检和做工都一流,出问题的机会少,很多情况下在使用寿命期内你根本用不到售后。

现在DX7在国内卖的不是也挺火吗? 这样的品牌一般情况下你用不出问题,真出了问题寄给他们他们一定会处理,也不会唧唧歪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不到国产A123,所以没法测出来个结果。

但是确实看到不少X6的负面评价贴了,却从没见过MEGA和HYPERION的揭底贴,所以,你说我选哪个?

再说了,假设MEGA和HYPERION也做不到, MEGA和HYPERION做不到的事 ...

先补一下课:

不管什么类型的电池在容量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进行串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并不是说X6不兼容国产A123电池的问题,原因出在国产A123电池质量极差,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串冲,因为没有平衡侦测,所以充电器不知道每片电池的电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楼主7S的电池,假设只要有一片容量和其他不一样,那么在充电过程中,这片电压可能会

先到3.6v,但这个时候,其他单片的还未到3.6v,刚才我们说了,楼主是进行串冲,这时候由于

其他单片的电压还未到额定电压,所以总电压还未到25.2v,那么充电器当然认为电池

还未冲饱而继续充电,那么低容量的那片肯定会过冲了,如果容量差异很大的话,这片

很有冲爆的可能。所以,不管是A123或者锂聚,镍氢等,串冲都有这种危险存在,而X6为了

尽量避免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在串冲的时候请务必要接上温度传感器,

当过冲,电池温度一定上升,通过温度监控来避免冲爆的问题。

xuesing先生应该是生活在国外的吧,的确在国内有很多没有自己产权且不顾消费者服务的

公司,在国外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导致大家都认为国产的产品永远是低价垃圾货

但在这里,我们很负责的说,X6这个产品是我们花了2年多心血完全自主开发的,我们承认

在做工方面可能比不上国外的产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中,而这些困难你是无法体会到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华裔,可以不买国产产品,可以不用国产产品,但请一定要尊重我们

试问一下,你有X6吗?你做过深入的评测吗?你可以不支持X6,但在说出任何一句话前请

一定要三思,有凭有据,有实际的把握,这样才算一个成熟的人,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补一下课:

不管什么类型的电池在容量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进行串冲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并不是说X6不兼容国产A123电池的问题,原因出在国产A123电池质量极差,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串冲,因为没有平衡侦 ...

你应该仔细读读我的贴, 我总结一下我的态度:

1. 我不会去四处宣扬:X6是垃圾,实际上我也没这么做过吧。
2. 如果有人要买充电器, 我的建议是:买MEGA 或者HYPERION,我有这个权利吧
3. X6的质量贴确实存在,MEGA 或者HYPERION的质量抱怨贴没见到,这是事实吧
4. 看了这么多X6的质量贴,难道你还要我买个X6来回来评测,我不应该这么傻吧

作为一个商家,你宣称你的产品好,或者为你的产品辩解,是你的自由。
作为一个用户,我建议别人买我自己用过而且觉得确实不错的东西,也是我的自由。

我尊重你宣传你产品的自由,请你也能尊重我向别人推荐更好产品的自由,谢谢。

不要偷换概念,也不要因为自己是国产就希望别人对你的产品降低标准或者盲目支持。

产品既然订了价格,就等于对自己的质量和设计定了位,什么价位的产品就得从质量和设计上对得起它的价位。

一个成熟厂家应该是能够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厂家,对吧?

网友:
另外多句嘴:
MegaPower 6S的充电器现在也不过才550元人民币,我认为它的质量和性能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E:
撇开什么充电器不说.

就你的电池串联充电来说.
如果不加温度检测和其他措施.
那么充坏电池是必然的.
无论什么充电器

因为你的电池一致性太差了.

我就不信再好的充电器.
没有单节电压反馈回充电器.也没有其他入温度等的检测
会自己知道有电池先充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仔细读读我的贴, 我总结一下我的态度:

1. 我不会去四处宣扬:X6是垃圾,实际上我也没这么做过吧。
2. 如果有人要买充电器, 我的建议是:买MEGA 或者HYPERION,我有这个权利吧
3. X6的质量贴确实存 ...

所谓的客观评价并不是单单看网上的帖子就来断言的,我们就拿这个帖子来说

Xuesing先生肯定认为这是X6的问题,但其实你并没有理解真正的技术原因

在你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这个充电器问题很多,说的没错吧?

X6的确没有做到100%的无故障率,但国内所有的确是充电器问题的模友,我们

都尽心尽力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你一定会说为什么Meage和HY从来没听说过有维修事件等等之云,在这里我只能

淡然一笑,xuesing了解Mega,HY的全球销量和全球维修的情况吗?这就是我之前

说的,说话一定要稳住根三思了才能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句,mega和HY的

全球返修率和我们的几乎一样,xuesxing先生只是看到了国内而已,mega和HY在

国内的销售量根本无法和他们在全球的销售量相比,这里可以告诉你一个数字,

HY的全球销售量每月5k左右,而在国内呢?50可能都没有吧。

你可能会质疑这个数字,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很不凑巧,HY的外壳供应商和

我们的正好是一家,5k的数据是实实在在HY每月的订货量。而返修率的数据来源于

HY的美国代理HeliDirect(也是我们的美国代理)

xuesing先生说道“. 看了这么多X6的质量贴,难道你还要我买个X6来回来评测,我不应该这么傻吧”

这句话本身的问题又回到原来我说的,请问xuesing,您怎么可以肯定所有发出说X6问题的帖子都是

X6的质量问题?就好比这个帖子,你说是X6的质量问题吗?

最后,还请xuesing先生多多理解,有说错的地方还请谅解,我们会努力越做越好

争取打造一个知名的全球充电器市场的中国品牌。

网友:
我也用X6。。但没充过A123。。。站在一边看热闹。。

网友:
A123是电池公司商标    不是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客观评价并不是单单看网上的帖子就来断言的,我们就拿这个帖子来说

Xuesing先生肯定认为这是X6的问题,但其实你并没有理解真正的技术原因

在你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这个充电器问题很多,说的没错吧?

...

你们作为X6的厂家可以为你们的产品辩护,但是在讨论的时候,请不要偷换概念。

针对你所说的,我申明几点:

1. 关于MEGA 和HYPERION的维修事件不多云云 --- 不知道你怎么整出这句话的,我那句话里面提过维修事件了? 我说得是揭露X6问题的帖子,我说得是揭露X6问题的帖子我看到几个了,你如果需要我给你连接,都在这个坛子上,我同时说了,揭露MEGA/HYPERION问题的帖子我没见过,国内国外的论坛我看得时候是一半对一半,但是没见过谁跳出来说MEGA/HYPERION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没见到谁跳出来说MEGA/HYPERION得外壳连缝都对不齐。

2. 我没有提过维修事件,是因为任何产品都不能100%保证不坏,但是坏了厂家就得有保证,有保修有保换,任何正规的厂家都有这个责任,所以你说你们的X6出了问题你们保修保换,这是应该的,你们没理由因为售后服务好就觉得自己占优势,没有正规厂家售后服务不好的,不论国内国外都一样。就好像中国警察天天喊为人民服务,好像他们多高尚,实际上没必要喊,警察花这纳税人的钱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人民服务就应该下岗。

3. 还是那句话,你作为商家和厂家可以去宣扬你的产品好,但是作为消费者,我只能以其他消费者的反馈来认识一个产品,而且我也只会向别人推荐好的产品,因为我不是厂商,我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所以我的推荐更有可信度。反之亦然,我也只会买别的消费者推荐的产品。

个人感觉现在这个讨论已经快变成个文字游戏了,这样下去很无聊,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种没意义的讨论上。而且作为一个厂家,我个人以为厂家有工夫玩这种文字游戏不如去踏踏实实搞好自己的产品,让以后所有的人都对X6有POSITIVE的评价比你们厂家在这里说几千几百个字都更有意义,对吧?

所以到此为止吧, 你去宣传你的X6好,你去行使你的自由, 我对玩家我还是我的建议:MEGA/HYPERION买了不会白花钱,我也行使我的自由 。

咱们各不干涉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撇开什么充电器不说.

就你的电池串联充电来说.
如果不加温度检测和其他措施.
那么充坏电池是必然的.
无论什么充电器

因为你的电池一致性太差了.

我就不信再好的充电器.
没有单节电压反馈回充电器.也没有 ...

网友(2009-01-04):
经过老子一年多使用960SR下来,感觉它还是不错的,虽然有平衡显示电压,和平衡电流太小的问题.但其它还是比较好的.(不能设置截止电压这点我也很郁闷)

不过现在我的最爱是schulze next了,呵呵.

楼主:
schulze next ? 是什么东东 没听过

网友F:
就为了个电池搞个5/6K的充电器太奢侈了。另外,MEGAPOWER也不是啥好鸟, 俺是X6的托

网友:
貌似很多托

网友G:
楼主的帖子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而且有些自相矛盾。
前面已经说了,楼主刚开始平衡充的结果各节电池的压差很大,说明电池的一致性非常差了,就应该要小心了,现在买的A123都是拆机的二手货,应该先进行一致性配对。结果直接拿来串冲,不爆才怪,你把一节镍氢和两节锂电放在一起冲,鬼知道截至电压要多少,哪个充满哪个没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为了个电池搞个5/6K的充电器太奢侈了。另外,MEGAPOWER也不是啥好鸟, 俺是X6的托

模型本来就是钱多的人来奢侈的,哈哈.要不然怎么满天飞的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帖子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而且有些自相矛盾。
前面已经说了,楼主刚开始平衡充的结果各节电池的压差很大,说明电池的一致性非常差了,就应该要小心了,现在买的A123都是拆机的二手货,应该先进行一致性配对。 ...

恩,是的,不过怎么测试内阻呢??另外怎么挑选电池组的单节???我一直都不大清楚.

上次买回来的全新三洋18650锂离子电池,也是随便组的,不过电池很好,放电完也基本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为了个电池搞个5/6K的充电器太奢侈了。另外,MEGAPOWER也不是啥好鸟, 俺是X6的托

现在也烦的,说几句话都要被说托,不过大家专业点看,X6和960SR确实不是一个档次.倒不是因为我有960SR,

拆开比比就知道了.不会也有人说老子也是什么托吧,有必要为洋货做托嘛,哈哈哈

网友:
希望国产的X6能真正干掉洋货。

网友:
LZ.对于你冲爆A123电池表示遗憾.
我仔细分析了下,其实你说的问题应该和X6没有直接关系.
首先串充的前提是要在大致电压.容量平衡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自己不能确定自己的电池是否平衡,一定要加温度探头,切记(除非充电时,本人一直在场).
下次建议还是用平衡充吧.

网友:
我也在想,可能是楼主的充电设置不对吧.

网友:
近来看了太多的关于充电器质量问题的贴了,老实说,没什么东西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仔细看过好些贴,LZ们给出的条件不全,怎么判断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谈到问题时注意说明以下几点,当然这几点也是对自己电池负责所要注意的:
1、充电前各节电池的电压、新旧程度。
2、充电前充电器的设置正确以否。
3、充电电流。
4、充电快结束时每节电池的电压。
5、充电结束了,电池拿下后每节电池的电压。
为什么我要特别指出后两点呢,因为看见许多贴说这个充不能平衡、那个充电压相差大,我想说的是一般大家习惯是电池充结束后拿下来测量电压的,这时只是电池本身的电压,而在充电时,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是:电池本身电压+(电池内阻*充电电流)的总电压,当然不一样了(不排除有的充电器确实不准),所以一定要测量充电快结束时(还有充电电流)的电压,如果和充上的电压相吻合,还那个充一个清白,如果相差大,也确实证明充不准。
  如果电池的内阻相差很大(如10、35、50毫欧),因为上述的原因,充电器截止时拆下电池量电压是一定不可能一样的,而且相差比较大。

网友:
HYPERION ,我在用,不错,。快,准确

网友:
不管那多,顶先!!!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
二手的A123无论用什么充电器来充如果有个体差的话会存在平衡电压差的问题,特别在大电流10A充电时候,到恒压阶段就有可能电压不一致,我用过MEGA 960SR10A充电有A123最后压差会在相差0.05V左右,但是绝对不推荐串充,因为串充的电压差会更大,肯定会充坏电池的

网友(2009-02-17):
综上所述平衡充电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应该首先用平衡模式对电池进行平衡后 用慢速模式进行充电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或者电池内阻相差太大也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山寨X6[a6]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吧 能让产品更完善 对魔族的人来说是好事

不管是洋货还是国货 对得起用户才是好货

网友:
拉一句话 补上

玩家在使用中也一定要仔细 慎重 一定要对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完全了解

网友:
A123爆炸就太可怕了

网友H:
看了半天没什么好争论的,LZ用串充把电池冲坏了就是自己的问题,原理都说了一大堆了,还说是充电器的问题。还和他辩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能理解就别玩模型了!说***充电器垃圾***充电器好就让他们说去把,就当笑话看好了

网友:
淡定!淡定!!!

网友:
据说A123是不会爆炸的?

网友:
刚买了X6,也买了A123,做了3S,每S电压都是3.31V,用X6说明书的串冲,冲完后是3.38V,3.36V,3.90V,现买的X6, bobos能否升级能平衡冲A123电池的,(现只能中冲)

网友:
A123 X6 可以平行冲

网友:
上一个我自己的充电数据

我虽然没用过A123,但是也是2006和X6的老用户了。如果你电池一致性确实很差,那么应该先用平衡模式BAL一下。好电池组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建议LZ,在对充电器没有把握正常工作时务必不要离开充电现场。
这个充电数据是我用X6做的,山寨3E电池,3s12c1300ma,用了1年多,少说100以上循环了。

网友:
另外,bobos的售后我很满意,虽然充电器坏了2次,在无法修好情况下他都给我换新的了,还能说啥?
虽然充电器坏过2次很是不爽,但是我电池没有任何问题。有个好的充电习惯也是必须的。

网友:
没接平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半天没什么好争论的,LZ用串充把电池冲坏了就是自己的问题,原理都说了一大堆了,还说是充电器的问题。还和他辩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能理解就别玩模型了!说***充电器垃圾***充电器好就让他们说去把,就当 ...

同意LS所说,串冲本来就不能保证每节电压平衡,否则要平衡冲干嘛,所以串充不平衡与充电器无关。我拿一个3.6V和一个2.8V的A123电池串冲,就不相信960SR能把这两个电池都充满而不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可以拿MegaPower或者Hyperion的充电器来串冲国产A123电池试试,有结果了再来说

A123是一家公司的名称

啥叫作国产的A123电池啊?

这说法就好比 "吉利的奔驰车"

网友:
仔细看了帖子后发现还挺热闹得

在此表达一些看法
首先: 未接平衡头本身就是有风险的、用户必须自行承担使用风险(不管哪一家的产品说明书里都写得很清楚)
再者:作为充电器厂家或经销商的有义务让大家清楚每个电池的特性、A123指的是A123 systems出了磷酸铁锂电池、没有所谓的国产的A123, 只有国产的磷酸铁锂电池、国产的放电跟充电C数极限不同、如果都用A123 Systems的充放电标准来使用、肯定会出问题

最后: 小打一下广告、Hyperion现在在国内有我们作为国内的销售及服务、只要事在我们授权的经销商处购买的Hyperion产品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享受原厂的保修及售后服务、不会再是孤儿了噢

网友(2009-03-30):
我是X6的用户,总的来说觉得这款充电器不错,售后也跟得上

才买的A123电池今天到手了,有空组好用X6试试

对X6很有信心的

不怕别人说我是托

怕啥子哦,老*是花钱买来用的

网友:
串冲肯定不是很稳妥的做饭 如果平衡冲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才能否定x6  国产货有几个令人满意的请告诉我 我也要买充电器

网友:
MEGA POWER 960 串充12s 10s 6s 4s都没有出现过电池挂掉和过充现象,电池有几颗电压都到4.2V了也没有问题。。。。。。。。。。。。。。。。。。。。。。。。。。。。。。。。。。。。。
起码MEGA POWER 960 有UL CE认证。充电的时候都是最大电流来充电12/10是3.6A左右/串充  6s 4s都是10a充电/串充。
充这A123电池平衡个P,反正我是没有用平衡充来充A123电池 也没有出现过电池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