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尾巴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楼主(2008-11-14):
见附图,借用下图片,不高兴拍照了,注意原装的是纤维板,不是金属的,呵呵。

1.我把轴承换了450摇臂里的,这个似乎内径小一些,装上后间隙小一些了。但是不带边的,可能会掉出来。最好是换尾轴。
2.把尾翼中联打磨到两边一样长,用游标卡尺量。
3.原装的主电机和齿轮安装间隙太大了,收小一点。

试飞一下,振动明显减少,现在尾翼抖动在5mm以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200 也不是多完美的产品 卖的还贵 再加上拍马屁的一堆  毒害了不少初哥啊

网友:
我飞过EP200,感觉不好。本身有一堆缺陷的产品在这里却被吹到天上。现在200级的飞机选择余地逐渐大了,它这些严重缺陷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网友:
楼上的两位说的好,顶,浪费那个价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附图,借用下图片,不高兴拍照了,注意原装的是纤维板,不是金属的,呵呵。

1.我把轴承换了450摇臂里的,这个似乎内径小一些,装上后间隙小一些了。但是不带边的,可能会掉出来。最好是换尾轴。
2.把尾翼中联打 ...

尾翼抖动5MM?

网友:
楼主,尾轴可以摆动15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是垂翼那边的轴承跟纤维板的虚位造成的,不是因为尾轴太细了,我现在用你图上面的金属尾波箱,一点晃动都没有

楼主:
我的机子是轴承和纤维板卡的很紧,没有间隙,拆轴承要使劲顶才出来,尾轴套在轴承中是很松的。至少我的机器是这样的,可能和你的情况不同。

网友:
我的也是 尾巴有十来度可以晃动 但是轴承和纤维板结合的很好没有任何缝隙 菜鸟不会调尾巴一直锁的不是很好但是能调到不影响飞 靠手动修正尾巴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拿ep200入门的 第1次飞就没有炸...如果真的那么垃圾我也飞不起来的 fes 我也飞起来了 没他们说的那么差 马上V2快出来了 我不买新机也会差不多升级成V2  还有亚拓250 估计也会入手 一直觉得泰世好 你们当我泰世托也行 如果亚拓拿过来比泰世好飞 那我就成亚拓托了 声明一下 我纯新人菜鸟级别又不勤快 目前还是只会对尾悬停 所以我所谓的好飞就是悬停很稳

楼主:
昨天晚上我把尾巴拆了,仔细看了一下,尾桨夹和中联固定的螺丝很细,和两个轴承的内径相差很大,装上去松松垮垮的。我找了一下工具箱,正好找到了2个轴承尺寸一样,厚度是2倍厚,感觉不错,换上去,再涂点螺丝胶在轴承和螺丝间,等干。
今天中午装上试了一下,效果很好,尾巴几乎看不出抖动了。
有一点很重要,尾翼一定要上紧点,手扭一下要感觉很紧,太松的也会振动大,这是今天中午发现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泰世做的太小气,就是装好机螺丝没有一个多的,我买的YT450的装好机还多好几个螺丝可以备用的,你想,这没小的螺丝去哪里找,去淘宝上买一包要花好几天,运费也和螺丝差不多价了。昨天晚上尾桨夹小螺丝头被我拧掉了,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这种小螺丝,急得我都想拆一个球头螺丝了,后来想了一下把固定尾桨的螺丝拿来用,这个螺丝拿了个螺纹不配的凑活拧上去。

网友:
我的尾巴直接走椭圆运动。。。轴承跟纤维板很紧没有间隙,但轴承眼本身有间隙,怀疑是轴承本身质量问题,晃动是轴承眼与轴承本身的间隙造成。。。加上尾横轴我的两边相差0。8MM左右,于是走的就是椭圆运动了。。。

至于尾桨夹的问题,金属尾桨架与轴承之间孔径不一样,用了轴承胶后轴承也会滑出来,我直接换了EP100的塑料尾桨夹,发现塑料的比金属的好太多太多了,真让人无语啊

不过飞还是很好飞的,就是飞机会很缓慢的左转,需要手动修正,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今晚飞了几分钟发现尾巴抖动又大了,检查一下发现尾桨夹又有较大的晃动了,和之前没上螺丝胶的时候差不多,估计是螺丝胶失效了。索性再装一个轴承上去,按道理同样的间隙,距离越长晃动就越小,试了一下装上尾桨碰不到螺丝,现在就是尾桨夹轴承有三个原轴承的厚度了,拧紧螺丝装上尾桨夹,转动有点阻力,但不是太大,扭动尾桨夹竟然几乎感觉不到间隙了,一阵高兴,马上装机试飞,尾翼几乎看不到振动了。起飞悬停尾巴很稳,几乎和我的450差不多了,虽然我的悬停技术还不过关,呵呵。

总结一下这两天的调试,感觉尾巴震动主要原因是尾桨夹晃动太大,和其他的问题可能不是主要的。主要症状是不装尾桨抖动很小,不装尾桨夹几乎没有抖动,但是装上尾桨抖动就明显起来了,而且尾桨已做过平衡。

各位有这个问题的可以试试看装三个轴承会不会有改善,验证一下我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改善。需要买轴承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