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买450,有什么建议?

楼主(2008-11-14):
大约飞过300多
电池
了
电调多次破损,一个65MG齿轮有伤
尾巴慢速左右摆动,多次大修没有办法
YT和FY的配件还很多
65MG有2个死体
计划
再买一台整机
电机
和电调也懒的修理
65MG买一全套加几套齿轮
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A:
先修好, 賣掉後, 再入手

网友B:
看看尾巴螺丝松了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的一个65MG也有伤! 想问问哪里可以买到65MG的全套齿轮? em00:

楼主:
如果修好了,我就不卖了.
我自己大修2次,朋友修理一次,死活找不到尾巴慢摆的原因.
螺丝没问题,你想想,2个人共修理了3次都没修好,不可能是螺丝的问题.
大约70元一套齿轮,FY有卖.

网友E:
再买一台V2 ,现在这台当备件。。。

网友F:
修都修不好还是别卖了吧。。。。。

楼主:
V2和YT\FY通用吗?
不卖
修好修不好不卖
没那习惯
呵呵

网友G:
最好是修好,修好长技术,赫赫

网友H:
查一下尾传动齿
如果不行,把陀螺仪的双面胶换一下,不要扎扎带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同解

网友K:
听说WING的零件加工精度不错而且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