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的鉴别钢号的办法?

楼主(2008-11-14):
有没有简单的鉴别钢号的办法?

有时想找点45号钢车出零件淬火,可是不知道材料的钢号。砂轮磨看火花又没有经验。

网友A:
还有不修钢标号如何判断,我带块磁铁,结果人家那里都是无磁的,也分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修钢标号如何判断,我带块磁铁,结果人家那里都是无磁的,也分不出来

     据我所知,奥氏体不锈钢是没有磁性的,并且没有粹硬性。马氏体不锈钢有磁性,可以淬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修钢标号如何判断,我带块磁铁,结果人家那里都是无磁的,也分不出来

有专么的药水,,,,,你愿意的话可以去买点。。。。只要是测含“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鉴别钢号的办法?

有时想找点45号钢车出零件淬火,可是不知道材料的钢号。砂轮磨看火花又没有经验。

你想去那里找啊?说具体点才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去那里找啊?说具体点才好说的。。

自己玩,不可能到材料市场,主要是到废品站买些料头。买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要是有办法鉴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玩,不可能到材料市场,主要是到废品站买些料头。买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要是有办法鉴别一下就好了。

和你说点你就知道了,,,,先看。在敲。

网友:
想要更标准的就要自己车个“设备”。。。。

类似,,硬度计一样的。

网友:
看就是看是不是生修,,,,,,(磨光的你先不要着急说)

网友:
敲其实就是试验硬度。。。。。

网友:
同等环境容易生修的一般都是低碳钢。。。

网友:
 不易退磁!

网友:
敲这也是“一门学问”有经验的敲一下就知道硬度了。。。。

中碳钢和底碳钢是有区别的。。。。。。。

以上都是个人经验,,,,不对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