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床上分度划线的方法

楼主(2008-11-14):
今天把我的车床稍加改造,实现了2、3、4、6、12等分划线。

第一步: 把卡盘等分12,钻12个孔。

楼主:
第二步。做一个这东西。

楼主:
第三步,装到车上。
完工。

楼主:
车好零件以后,如果想在上面划出等分线,可以用高度尺或者刀尖,直接划线。等分精度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需要。

划线时用手轻轻右旋扳住卡盘,保持别住状态,就能稳定地划线了。

网友A:
我的卡盘也和你一样 拉杆型的  你单独买过卡盘吗?你的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卡盘也和你一样 拉杆型的  你单独买过卡盘吗?你的是多大的

买床子的时候,买了一个四爪。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我甚至不知道卡盘的规格是指哪里的尺寸。

网友B:
为啥不在连接法兰上“贴上尺寸”。。。。。

这样更好挖。。。。。。

网友:
不失为一种方法,不过这样对卡盘,有点暴力的味道。

网友C:
 啊。。。。。。。。。。。。。。。。。。。快速法兰
用锥度孔和锥度钉定位是否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在连接法兰上“贴上尺寸”。。。。。

这样更好挖。。。。。。

用刻线和指针分度,不如这样省事。这样每次都向一边别一点劲,可以稳定地划线,而且精度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快速法兰
用锥度孔和锥度钉定位是否会更好?

由于使用的键条有一定的宽度,每次都向一边别一点劲,间隙不会影响精度,所以不需要用锥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刻线和指针分度,不如这样省事。这样每次都向一边别一点劲,可以稳定地划线,而且精度高一些。

这样的是方便,不过这种风度的方法是死的,精度更是不好控制。

你所用的孔和削配合要好,还要一致,感觉这样很难控制。

用刻度就不一样了,死的位置对死的位置,还可以利用“游标尺的原理”分度的精度很容易在度以下。

我认为自己DIY就要做到自己能力的最好,你大法子也可以用。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是方便,不过这种风度的方法是死的,精度更是不好控制。

你所用的孔和削配合要好,还要一致,感觉这样很难控制。

用刻度就不一样了,死的位置对死的位置,还可以利用“游标尺的原理”分度的精度 ...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其中的奥妙。

孔和销子不需要配合,比如,即使8毫米的孔配上5毫米的销子,孔深即使只有2mm,也不影响分度的精度。
注意图中的绿字。这些接触方式决定了分度的精度。

如果长杆不是方杆而是圆杆,你说的问题就会出现。但使用方杆就不会出现。我使用的是键条。

当然,我使用的销子和孔都是6mm,孔深8mm,这样可以减缓磨损速度。

网友:
不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其中的奥妙。

孔和销子不需要配合,比如,即使8毫米的孔配上5毫米的销子,孔深即使只有2mm,也不影响分度的精度。
注意图中的绿字。这些接触方式决定了分度的精度。

如果长杆不是方杆而是 ...

这是你理想的状态!

网友:
与子如此,不如在挂轮箱里点齿数来的方便了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好。但在卡盘上打眼我是无法接受的

网友D:
这是个办法,不过确实是心痛卡盘噢...

我的方法是把纵向自动走刀挂在比较大距离的一档,合上自动走刀离合,通过手轮上的读数来推算出卡盘转动的角度.

网友:
楼主你的四爪买来也是后面带三个拉杆的吗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办法,不过确实是心痛卡盘噢...

我的方法是把纵向自动走刀挂在比较大距离的一档,合上自动走刀离合,通过手轮上的读数来推算出卡盘转动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