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位EK2-0851充满电后,会自动断电吗?

楼主(2008-11-14):
想问一下各位EK2-0851充满电后,会自动断电吗?
最近搞了个EK2-0851,想用来做对
电池
的修补,这个
充电器
能用来充2200MA 20C 11.1V的锂电吗?

网友A:
可以冲啦 就是时间很久一般要6个小时 充满就会慢慢放电 然后在充满
我也是看来得哈

网友B:
不会自动断电,一直插着的话,等电池自放电电压下降,它会又开始充电直到截止电压。如此循环。
我两块2200MA 25C 11.1V的也在用它充,次数不多,还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就知道时间很长,6个小时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那用这个来修复电池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