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备上场,我的FF9也换2.4G了!

楼主(2008-11-14):
费了半天劲才买到这套装备,呵呵,给大家秀秀,顺便分享一下调试过程:

1、安装很方便,直接替换掉我以前的FF9的高频头
2、需要注意的是,要将发射机的发射模式调整为PPM模式,据说明书讲,这种PPM模式仅仅是指内部接口的指令模式,这种PPM模式信号从新进行数字编码传输,看干扰能力超过了PCM系统
3、开发设计,FF9红灯亮,在绿灯还没亮前将两个遥感来回转动,听到发射机“哔”长响,进入对频模式
4、按住接收机上的SET按钮的同时接通接收机电源,注意接收机的正负,在接收机侧面有标识
5、“哔”声结束,接收机绿灯亮,发射机绿灯亮,这时候表示对频成功,很快,这个过程我只用了几秒钟

设置完后,操纵一切正常,和平时没什么区别,只是不用拔天线了,准备周末去试飞!

2.4G全家福

2.4G全家福

装机图

装机图

发射机背面图

发射机背面图

发射机设置为PPM模式

发射机设置为PPM模式

网友:
哈哈!财神也败了2.4哦!看来2.4将会变成潮流,但是我还是喜欢PCM。让我再坚持一段时间把!呵呵

楼主:
没办法,我们周围的全是2.4的了,本想不换的,后来想了想,还是换了稳当,免得哪天哪个不知道情况的突然干扰下,死的惨。。。

网友A:
但是2.4致命的弱点就是遥控器与接收机前不能有任何遮挡,否则比PCM还惨!!!

网友B:
T9c 还有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2.4致命的弱点就是遥控器与接收机前不能有任何遮挡,否则比PCM还惨!!!

我都用了可一年了,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
不过不建议用兼容件,最好重新买一套2。4的控

网友:
财神2.4G多少钱

网友:
2.4G是趋势,天线短使用也方便
唯一缺点就是接收爆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2.4致命的弱点就是遥控器与接收机前不能有任何遮挡,否则比PCM还惨!!!

晕,你这是哪里听来的,我隔一个房间都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我们周围的全是2.4的了,本想不换的,后来想了想,还是换了稳当,免得哪天哪个不知道情况的突然干扰下,死的惨。。。

说白了
你娃是先遭下烂药
然后药翻了
最后是主动服药的哈

网友:
2.4我在家试隔了三个房都不跳舵啊..跟本没有像传说的那么差.

网友:
财神都下水了。。。。。

网友:
固朗的2.4g确实便宜,我用assan在9X2上几个月了,估计100个起降了,没有失控记录,暂时觉得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9c 还有膜

我的FF9,买了4年多了,膜一直没撕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