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机都没有空滤?

楼主(2008-11-15):
 想加一个,延长
发动机
寿命。

网友A:
当然可以加了!

楼主:
600好像没地方安

网友B:
其实,实际使用中因尘土影响引擎寿命的减少是相对轻微的,反而应该重视的是引擎的工作温度和使用较好的燃油。其次,严重炸鸡也是直接导致引擎报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