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机头左漂和右漂问题

楼主(2008-11-15):
401的机头左漂和右漂问题:放上面机头左漂,正逆开关为正,放下面右漂,正逆开关为逆.而且感觉放下面感度要小不少.中立点都试过了,没改变哦.延迟也调了,油门和螺距也调了,呵呵,没多大改善,高手指点下??

网友:
什么尾舵机??

网友:
不论是什么舵机,漂肯定是不对的,哪怕是辉胜的旋停时也应能锁住,还是感度不对,你先看下正逆开关,如果机头向右,尾推向尾波箱的方向去,舵机正反就对了,剩下的就是调感度和延迟

网友:
说错了,是机头向左,尾推向尾波箱方向走

网友:
中立点不对,仔细调整。

网友A:
我的也是如此,不光我的,我们几个一起飞的401都是机头右飘,全是陀螺朝下安装,我试过装上面,跟楼主情况一样,机头开始朝左飘。好几个月了,飞机都换过了,还是没解决,能想到,能查到的方法都用过了,无效。我的是DS520舵机。有一哥们401+9257,情况一样。不是舵机问题。说中立点不对,似乎不太可能,不管把中立点设在哪个位置(哪怕是很夸张的设定在顶头的位置),依然是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向转。什么转速啊,螺距油门配合等方法都试过,基本放弃了。反正转的速度不快,需要长时间悬停才能看出来。不过有人能提出解决的方法那就最好。

网友:
关注!! 401可是我的理想之机啊。。。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这个老大难得问题,谢谢

网友:
401小漂是正常的

网友(2008-12-22):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如此,不光我的,我们几个一起飞的401都是机头右飘,全是陀螺朝下安装,我试过装上面,跟楼主情况一样,机头开始朝左飘。好几个月了,飞机都换过了,还是没解决,能想到,能查到的方法都用过了,无效。我的是 ...

我的V2也是这样。放在下面。机头向右飘移。。。。悬停15秒左右能看出来。但是GP750就没事。。。

网友(2009-04-15):
我的也是,你们的解决没

网友:
我也是顺时针装,401朝下

网友:
我V2上的401+520也是这样,不管怎么调都无法解决。
现在我准备换750试试!

网友(2010-03-17):
和我的401+9257一个病状,
放上面逆时针飘,放下面顺时针飘。严重的时候90s飘90度,好的时候180s飘90度。
中立点式了很多地方都不行,求求那位高手给个解决建议吧!

网友:
怎么和我kds800差不多呀,我还想换401呢。

网友:
检查机子的振动,我的401也出现过,减小振动后就没了

网友:
会不会是401的个体问题?我的配最垃圾的舵机也感觉不出会漂,也许是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感觉不出来吧?

网友:
调中立点,何尝容易啊,我现在是在这个慢飘的基础上,一步步放长尾拉杆,如果好了,就给大家通个信

网友:
我还想入401,现在可能投靠750的怀抱好了

网友(2010-05-23):
引用 楼主:
401的机头左漂和右漂问题:放上面机头左漂,正逆开关为正,放下面右漂,正逆开关为逆.而且感觉放下面感度要小不少.中立点都试过了,没改变哦.延迟也调了,油门和螺距也调了,呵呵,没多大改善,高手指点下??

我也遇到相同情况,估计无法解决…飘得很慢很慢…顺时针转,从上往下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困惑

网友:
震动 或者 插电的时候飞机动了 或者温度变化实在太大吧.

网友B:
我的401+9257也是这样,  我觉得楼上的解释比较合理,飞机插电后我都是立马拿起来放在地上飞的,标准的做法是什么,要等多少时间再动飞机?

网友:
解决了

我把尾桨夹角调成2度,解决了漂移问题。

网友(2010-07-03):
我的也是,401+JR8900 陀螺仪朝上,机头一直左漂,感度0~100都设过了 没有用 等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01+9257也是这样,  我觉得楼上的解释比较合理,飞机插电后我都是立马拿起来放在地上飞的,标准的做法是什么,要等多少时间再动飞机?

插电不是有自检声吗?没声音就可以了。

网友:
自检声的电机发出来的    是电调的自检     跟陀螺仪没关系

网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样很快就会对头啦

网友:
401飘是正常的,不飘就是你的RP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不是中立点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找什么中立点,马马虎虎的装装,从来不漂!以前也有问题,后来发现还是震动的原因!减震双面胶,很重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