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飞机在俯仰的时候,尾巴也跟着摆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5):
如题

网友A:
可能一: 陀螺感度高
可能二: 尾舵量大,动作时影响了尾舵
可能三: 楼下补充~~~~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因为我是新手,所以打俯仰时有时控制手柄会有轻微偏斜才照成的.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

网友B:
把尾舵量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