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这些电机.......

楼主(2008-11-15):
我最近淘了一些电机,如图:
左边那三只电机没有标识,
左起第四,第五只电机的标识是:MINIOFBO9G
                                                              [M]1381KC
左起第六,第七只电机的标识分别是:FF-050SK-11170
                                                                    D/V9.0  RN154517
FF-050SH-11190
RD145918
D/V5.9
请问各位DX:
这些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 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
这些电机相当于130电机或180 电机吗?

网友:
最右面两个应该是汽车后视镜电机吧,

网友:
7.4V的可以用

网友:
最左边好象是180的,一般工作电压2.4V~12V,呵呵前阵子我也在研究小马达没太弄清楚呢,请问楼住左边三个带齿轮的小马达哪淘的有淘宝地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电机都是在广州市解放路陶街那一带淘的,至于价钱看你的运气(特别是那三个带齿轮的小马达),从X元到XX元。

网友:
广州。。。我在北京 ,那齿轮叫什么啊,谁要在淘宝上发现了麻烦告下连接~

网友:
最左边的应该是N20 电机, 中间的貌似N30 , 右边的 050
均和130,180 规格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