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我一个25A的无刷电调 能上标准电流是35A的无刷
电机
吗 会有什么影响吗 谢谢 谢谢

网友A:
一定能上!
关键是 你的电机使用时 它的实际电流有多大
电机标的电流 是最大负荷时的电流 如果在不同的负载下 相对的电流也不同
比如空载时一般的 电机电流只有 不到 1A

楼主:
多谢多谢 下手买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动力系统最好 能够有一定富余 这样才不会由于超负荷而使动力系统烧毁
在动力系统中 有电池 电调 和电机
首先要根据 你的负荷 选择合适的电机 (就是在 你的电机的工作电流下能完成你的正常工作 或者再超出一点
根据你的电机的最大电流 选择你的 电调 电调一般是比你的 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一点
电池 C数电流一定要够 要符合电调的需要 越大越贵 但必须要超过 你的电机工作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