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016尾浆的问题

楼主(2008-11-15):
最近改了无刷,结果机头向做自转,尾桨向右打到低还是转不过来,想问下有什么解决办法.
是不是要将尾桨换成大好的? 换什么样的呢.还是其他什么的问题

网友A:
大桨螺距过大了 要么就是陀螺仪反向了

楼主:
螺距我都调过了,还是如此.陀螺仪反向?应该没有吧 我调的是NORMAL....

网友B:
我的也是016~~~尾巴有不少问题~~~把尾桨球头的两个连接小螺丝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