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要用黏的,之前250HZ裡面有一包2罐膠水的袋子取出來

楼主:
分別是:T43和R48
T43螺絲防鬆膠(是藍色的)使用在螺絲固定時,避免機體因飛行時產生的震動而將螺絲鬆脫,
所以組裝直升機時必須在鎖螺絲之前塗少許螺絲膠在螺絲上,
凝固後螺絲不會因為震動而鬆脫,避免發生危險!!
此螺絲膠凝固後稍微用力退牙仍可將螺絲退出,
不會影響日後維修保養工作.直升機上幾乎所有的螺絲都是用這種膠固定的.
R48強力金屬管狀固定缺氧膠(是綠色的)這是固定管狀金屬(如:軸承,馬達軸心與銅齒)用的強力接著劑,
他的特性是,黏上去之後幾乎拆不下來,除非用火烤大約15~20秒後用力拆卸才有可能.
使用時量要非常少,將要固定表面塗滿,幾乎不要有任何膠的厚度(用太多的膠反而不會凝固,
放再久都不會乾,一定要薄薄的一層就好)固定好位置後,靜置30分鐘以上就可以了,
這種膠凝固後很難鬆脫,千萬不要亂使用在其他的地方,有時候眼淚會掉下來!!

网友(2008-11-14):
在馬達軸心處,塗上約等於銅齒高度的R48,千萬不要塗太多可以藉用牙籤來塗,
剛剛好都有塗到就好.

网友:
再將馬達銅齒套上,可以用火稍微烤一下3~5秒,加速膠水固定.
火烤之前用手上下移動銅齒非常鬆,火烤之後移動銅齒就變的比較緊一點了.

网友:
將銅齒固定在馬達軸心最上緣後(與軸心上緣成一平面),
保持這個位置靜置30分鐘以上,確保R48凝固.

网友:
其實R48和T43一大坨在一起的時候都不大會凝固,並且他們流動的速度也都很慢,
因為這兩個因素,所以在組裝機子的時候,可以先打開蓋子並且平放塑膠罐,
讓膠水離罐口近一點,使用時可以加速上膠的時間,建議大家的啦!!不一定要這樣做!!

网友:
接下來要裝伺服器了,找到裡面有一包,電子零件包包.

网友:
取出裡面的3顆DS-410數位金屬伺服器,準備安裝喔!!
黃色那個是15A的電子變速器,晚一點才會用到.

网友:
伺服器固定用的螺絲在250HZ3裡面

网友:
取出8根螺絲,6個塑膠螺帽,先會用到6根螺絲,有2根是鎖在尾管上用的.

网友:
觀察碳纖機身上的伺服器孔位,有一邊已經,經過特別的導角處理了.
這是方便安裝伺服器時訊號線的位置.

网友:
先將一顆410線頭齒輪朝前塞入機身上方的伺服器孔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