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也搞FPV,第一次测试

楼主(2008-11-15):
有点干扰,不知是不是上空电线的原因.

网友:
图像球面化了

楼主:
好像有点,没换镜头,用的3.6MM的

网友:
你摄像头的电压怎么控制的?如果你用的是飞机上电池的电源,那么刚开始飞的时候电压很高,5分钟后电压降低,就会影响信号的发射,图像就会不清楚.我以前用LAMA试过就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飞的挺平稳的

网友:
操控不一般

网友:
不好意思,就为了发贴

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