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7 控制 lama4

楼主(2008-11-15):
想用futaba ff7 控制 lama4
收发晶体已经解决
如何设置?向模友请教,俺是新手
另外哪里有ff7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A:
这个简单。。。。只用前四个通道。。FF7我没用过。。。设置方法跟4VF一个样。。。其实就跟本不用设置。按四通道固定翼的来。。不用混控啥的。顶多也就动动微调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以为V4是直升机就按直升机模式调。。那样越搞越乱。。

楼主:
不知道怎么按四通道固定翼的来设置,现在设好后舵机正反向都搞对啦,就是一加油门,副翼就向左动作,好像是联动的,咋整?

楼主:
另外我的ff7型号是t7chp,所谓直升机版的,能调出固定翼模式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没用过这个控,不过根据你说的应该是直升机模式的油门副翼混控。。。这个具体怎么不让它混控就要看说明书了。。。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哈哈,照楼上高手的指示,已经解决啦,ff7有固定翼模式
“千万不要以为V4是直升机就按直升机模式调。。那样越搞越乱。。”这个概念太NB啦
代表所有lama机油谢你啦

楼主:
呵呵,玩得很爽。现在ff7上用的是esky 0404上的晶体,lama4上的晶体没动
现在想把ff7上的原装晶体换回去,给lama4配个晶体,是不是和ff7控上的编号一致就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