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一下酸性氧化发黑

楼主(2008-11-15):
煮了45分钟,煮出来不是漆黑漆黑的,不知道为什么。

用的药品

用的药品

本来用洗衣粉煮完后廷亮的说是用盐酸去锈和增加表面活性,可用盐酸泡了一下变成了这样

本来用洗衣粉煮完后廷亮的说是用盐酸去锈和增加表面活性,可用盐酸泡了一下变成了这样

磷酸是用了8克,忘了拍就倒在1000ml水里了

磷酸是用了8克,忘了拍就倒在1000ml水里了

洗干净擦干后是蓝灰色的,喷了点WD-40变成的土灰色。

洗干净擦干后是蓝灰色的,喷了点WD-40变成的土灰色。

网友:
真受不了。。。。。。。。。

网友:
哦   做得不错呀

网友A:
酸性的是常温浸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性的是常温浸泡的吧

煮的,100度,45分钟。

下次煮时间长点,不知道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煮的,100度

这个配方没试过,碱性的试过没问题

网友B:
这是对什么材质的工件进行发黑或发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什么材质的工件进行发黑或发蓝的?

45#钢,A3钢

楼主:
晚上灯光下看着感觉不是很好,白天日光下再看看还可以。虽然不是完全是黑色,是比较深的深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方没试过,碱性的试过没问题

对氢氧化钠比较害怕,所以不想用碱性氧化的配方。磷酸虽然也是强酸,可是酸性氧化使用磷酸的的浓度很低,1000ml才不到10克。就算不小心溅到手上或身上,马上处理不至于会有伤害。

网友C:
虽然有图片了,但是文字说明有点少

能具体说下操作步骤吗???

先把零件用盐酸清洗,然后准备大锅加1000毫升水,再加什么和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图片了,但是文字说明有点少

能具体说下操作步骤吗???

先把零件用盐酸清洗,然后准备大锅加1000毫升水,再加什么和什么啊

是啊,我也想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图片了,但是文字说明有点少

能具体说下操作步骤吗???

先把零件用盐酸清洗,然后准备大锅加1000毫升水,再加什么和什么啊

步骤和碱性氧化得差不多,坛内已有帖子介绍过,所以没有细说。

工件用肥皂水(我用的是洗衣粉)清洗去油,再用肥皂水煮一下,我煮了20分钟,再用清水冲干净。加一些盐酸(没有买到分析纯的,说是要公安局开证明,买的工业级的黄色那种盐酸)泡一会,去锈增加表面活性,大约泡了10分钟。再用清水冲干净,工件拿出用布擦干晾着。
配液:1000ml蒸馏水(估计直接自来水也行),先是3-10克磷酸(合金钢多一些,碳钢少一些)加入水中搅均匀,再80-100克硝酸钙,加入搅拌到全部溶解,最后是10-15克二氧化锰,加入搅拌。二氧化锰难溶于水,开始会有很多不溶解不搅了就会沉在底下,不管它(其实如果溶液只用一次,不留着以后再用可以少放些二氧化锰,反正也都不溶解)。方进晾干了的工件放火上煮(我用的是炖鸡用的沙锅),开锅后文火45分钟(还有好多二氧化锰粉磨琛在底下没有溶解)。从火上取下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肥皂水煮一下,然后再用清水冲干净,用布擦干。晾干后看是发蓝色的,再擦些油在上面,颜色就变成深灰色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步骤和碱性氧化得差不多,坛内已有帖子介绍过,所以没有细说。

工件用肥皂水(我用的是洗衣粉)清洗去油,再用肥皂水煮一下,我煮了20分钟,再用清水冲干净。加一些盐酸(没有买到分析纯的,说是要公安局开证 ...

还有一点疑问,配好的液体是否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E:
发黑不是装饰为主要目的,主要是防锈,LZ的工艺是否能抗的住??

网友F:
配方里说的是过氧化锰,不是二氧化锰。

我不知道这两种东西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中学物理知识,过氧化物的氧应该是-1价的,而二氧化锰的氧则是-2价的,所以,我怀疑过氧化锰和二氧化锰不是同一种东西。

而LZ发黑不完全有可能是二氧化锰的氧化性比过氧化锰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疑问,配好的液体是否可以多次使用?

看原来配方的出处说明中是多次使用的,但要经常检测磷的含量,添加磷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方里说的是过氧化锰,不是二氧化锰。

我不知道这两种东西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中学物理知识,过氧化物的氧应该是-1价的,而二氧化锰的氧则是-2价的,所以,我怀疑过氧化锰和二氧化锰不是同一种东西。

而LZ ...

过氧化锰就是二氧化锰,氧化锰是一价的。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过氧化锰就知道了,我是在化学试剂商店说买过氧化锰,人家说没有过氧化锰只有二氧化锰(大概是不会再有三氧化锰和四氧化锰了)。
颜色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磷酸的浓度高了一些,碳钢应该是3~5克,合金钢5~10克。我是因为从瓶子里倒出来时倒多了,不能再倒回瓶里就多放了一些(已经倒下水道里一些了,看已经在3~10克范围内了就算了。下次控制在5克以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黑不是装饰为主要目的,主要是防锈,LZ的工艺是否能抗的住??

看一下关于发黑的介绍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7305,酸性氧化的保护膜其耐腐能力和机械强度均超过碱性氧化法所得的保护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氧化锰就是二氧化锰,氧化锰是一价的。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过氧化锰就知道了,我是在化学试剂商店说买过氧化锰,人家说没有过氧化锰只有二氧化锰(大概是不会再有三氧化锰和四氧化锰了)。
颜色的问题不知道是不 ...

今天查了一下Manganese peroxide的CAS编码,是301678-04-6,和Manganese dioxide的一样,应该就是如LZ说的是同一种东西。
个人估计在酸性发蓝工艺里二氧化锰的作用是催化剂,所以即使不溶于水,也无所谓。

网友:
将工件直接放在盐酸里泡,然后拿出放在空气中氧化也会变黑哦

网友G:
问问坛子里懂化学的高手们,摩托车的透明灯罩怎么熏黑啊?就是熏成那种半透明的样子...

网友:
有一种叫常温发黑液,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问坛子里懂化学的高手们,摩托车的透明灯罩怎么熏黑啊?就是熏成那种半透明的样子...

你这个是高热碳化发黑,和金属氧化发黑的原理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