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飞机遇到麻烦

楼主(2008-11-15):
用了两个涵道 怎么让它们同时转起来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2个电机 2个电调 2个混控 2个舵机 1个收 一个6EX 还有上图这个涵道

现在要推油们就同时加速 副翼是电机差速 怎么弄哦?麻烦死了

网友:
1、搞个lama的4in1,现成的功能
2、自己做个混控,自己编程
3、放弃差速副翼,用其它办法实现

大概就上面3种办法了,等高手

网友:
哦,1错了,lama是有刷哈

网友:
LZ你的问题解决了,我刚看到个这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eb1a0f601f85.jhtml

用方案1加这个东西应该就可以了,新增成本大概165。只是不知道4in1受得了涵道的电流不。

网友:
如果是6EXHP 的话就可以这样设置: CCPM模式,每个电调接一个电机,A电调接到副翼通道;B电调接辅助通道,一般是第六通。在仔细调整一下微调。

楼主:
我用的就是6EX的控

5楼的朋友辛苦了,办法不错,还是等等别的办法吧